变频器故障分析(安川系列)精华帖

楼主(2015-05-23):
 变频器故障判断过程

 1)OC  直流母线过电流         变器显示OC即过流,其具有瞬间记忆功能,人为不可设定,主要用于逆变器负载侧短路等,流过逆变器器件的电流达到额定电流2.7~3倍时,瞬时停止逆变器运转,并切断电源;变流器的输出电流达到异常值,也将同样停止逆变器运转。具体处理可按以下逐项检查:          A 加速时间是否太短;          B 力矩提升参数是否太大;          C负载外部是否短路、是否过重。比如小车机构有两台电机拖动,其中一台坏了,另一台就可能出现过流;          D PG检测回路是否异常,包括PG卡及脉冲编码器;          E 电流互感器是否异常;          F 主功率器件IGBT是否异常;          G 如果以上都没问题,可以断开输出侧的电流负感器和直流检测点,复位后运行,还出现过流,很可能是主控板或触发板出现故障。

   2)OV  直流母线过电压  A.减速时间设置过短  B.无变流器装置的系统中,制动电阻接线处接触电阻过大  C.有变流器装置的系统中,电源侧变压器容量偏小,当多台岸桥同时工作时,能量不能及时回馈到网侧(变流器报OV,电网容量较小,达不到要求)  D.制动单元的硬件跳线设置不正确,造成制动过早。  3)OS  变频器监测电机超速  A.减速箱侧制动器失灵  B.电机轴端编码器故障(如光栅盘裂纹)  C.编码器与PG卡接线松脱,PG卡与主控板接线松脱  D.编码器回路接地线松脱,引入干扰电流

 4)UV  欠电压故障  变频器显示UV即欠压,也就是说检测出直流母线电压故障。一般设计者在设计变频器的启动电路时,为了减少变频器的体积而选择小限流电阻R1,其阻值在10~50Ω、功率为10~50W。当变频器的交流侧输入电源频繁接通或者旁路接触器MC的触点接触不良,都会导致限流电阻R1烧坏而出现欠压故障。另外还有其它可能:   A.直流母线侧接触器不能正常工作  a)线圈无电压(接触器不吸合)  b)接触器反馈触点不良(接触器吸合后又脱开)  B.控制电源电压低(接入变频器的控制电源)  C.控制电源的外部控制,接触器吸合过早(要先送主电源,后送控制电源,设定时间继电器的延时要合适,否则,报故障)  5)PGO  编码器断线  A.编码器至PG卡之间的连接线松动。  B.制动器未能按时打开。

 6)OL  过载  变频器显示OL即过载,主要用于逆变器输出电流超过额定值,且持续流通超过规定的时间,为了防止逆变器器件、电线等损坏,要停止变频器工作。具体分以下三种:          A 电流超过额定电流150%且持续60s,就报OL1故障,说明电机过载;          B 电流超过额定电流180%且持续10s,就报OL2故障,说明变频器过载;          C电流超过额定电流200%且持续5s,就报OL3故障,说明系统过载,也就是钢结构力矩保护。          不管哪一种过载,都是由于负载的GD2(惯性)过大或因负载过大使电动机堵转而产生,所以说对于已经投入运行的变频器出现的故障,就必须检查负载的状况;对于新安装的变频器出现这种故障,很可能是V/F曲线设置不当或电机参数设置有问题。比如一台新安装的变频器,其驱动的是一台额定参数是220V/50Hz的变频电机,而变频器出厂时设置为380V/50Hz,导致电机运行一段时间后出现磁饱和使电机转速降低、发热而过载。

 变频器硬件更换注意事项

 A.IGBT的更换。要测量各路阻值是否平衡。  B.驱动板的更换,需仔细核对插头与插座的编号是否一致,是否有插座是的  C.主控板的更换。更换主控板后,需设置变频器的应用参数,电机参数,保                         护参数。  D.PG卡的更换。需核对接线端子是否正常。如果换卡后电机启动有震动,不   能正常旋转,则需将A、B相对调  E.G5或G7系列通讯般的更换,只需核对变频器硬件站号设置的拨码开关。   检查通讯指示灯是否正常。  F.676H5系列变频器,通讯板CP916A是一单独CPU,更换后,需上传配置程  序(无硬件站号开关)

楼主:
故障分析案例

 当变频器报PUF时,先断开变频器输入电源,从操作器屏幕查看一下U3和U2参数(故障历史及故障发生时电机的各项状态)判断出故障时电机的状态,然后断开控制电源,待变频器的充电指示灯熄灭,拆下变频器输出线,用万用表(最好是指针式)10K档分别测量变频器输出端(U,V,W三相)对直流母线(+,-)的阻值,正常时U,V,W三相对直流母线的阻值(正向,反向)应平衡,若U,V,W其中任意一相对母线的阻值趋于零则说明此相桥臂的IGBT已击穿,应进一步检查变频器内部,观察IGBT是否炸裂,测量IGBT的G极对C极的阻值应不小于10欧姆,可初步判断出驱动板大致完好,下一步检查RC阻容吸收模块及浪涌吸收电阻(10欧姆),看有无击穿现象,只有这些环节全部检查完毕,确认后再更换损坏件,不可盲目更换熔断器,通电试车,以免造成更大损失。

 IGBT测试方法:        用万用表(指针)的100K档测IGBT的C端与E端,红表棒在E端黑表棒在C端。呈正常时阻值无穷大,这时用手同时触摸C极与G极,表针应停在中间位置左右,再用手同时触摸G极与E极表针应回到无穷大位置,表明IGBT能触发导通和关断。反之如阻值趋于零,触发无效,关断无效,都说明IGBT已损坏。

 1、万用表的表榜正反测G、e两极及G、c两极的电阻,对于正常的IGBT管(正常G、C两极与G、c两极间的正反向电阻均为无穷大;  2、用万用表的电容档测量IGBT的G-E端(西门子的一般在500~700nf之间);  3、把G-E两端短接,用兆欧表测量耐压(根据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来选择量程);

霍尔元件有电源,信号输出端,最好测量其输出电压,变频器在STOP状态下,电流应该是0A,这时霍尔输出电压也应该是0V,如果测的电压有,一般这只就坏了,测量电阻和正常的霍尔对比也是一个方法,但实际看来坏的霍尔和好的电阻都差得不多,它的坏其实一般是上面的电位器阻值变化所致,导致取样电压点变化,CPU误检测出现保护,千万不要试着修霍尔,因为弄不好,会把模块炸了,在路检查输出电压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A:
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帖子哦

网友B(2018-05-22):
有学到一个,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