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tion scout st语言编程

楼主(2015-05-23):
各位大侠请棒我翻译一下这个到底什么意思,最好是每行每行解释,非常感谢

FUNCTION_BLOCK FB_Incremental_Homing
        VAR_INPUT
            i_toAxis : PosAxis;
            i_sCMD   : StructAxisOpe;
            i_sPara  : StructAxisPara;
        END_VAR
        VAR
            l_i16CaseCount             : INT   := 0;
            _MccRetDINT                : DINT;
            RT_increment_home_rtrig    : R_TRIG;
        END_VAR

        RT_increment_home_rtrig(clk := i_sCMD.boAxisIncreHoming);

        CASE l_i16CaseCount OF
            0:
                    l_i16CaseCount := 1;

            1:
                IF i_toAxis.control = Active AND
                      i_toAxis.actormonitoring.drivestate = Active AND
                      i_toAxis.actormonitoring.Power = Active THEN
                   l_i16CaseCount := 10;
                END_IF;

            10:
                IF (RT_increment_home_rtrig.q) THEN
                    l_i16CaseCount := 11;
                END_IF;

            11:
                _MccRetDINT := _homing(axis             := i_toAxis,
                                       homingMode       := ACTIVE_HOMING,
                                       homePositionType := DIRECT,
                                       homePosition     := i_sPara.r64IncZeroOffset,
                                       velocityType     := DIRECT,
                                       velocity         := i_sPara.r64IncHomingVelocity,
                                       velocityProfile  := TRAPEZOIDAL,
                                       mergeMode        := IMMEDIATELY,
                                       nextCommand      := WHEN_BUFFER_READY,
                                       commandId        := _getCommandId());
                l_i16CaseCount := 12;

            12:
                IF i_toAxis.motionstatedata.stillstandvelocity = active THEN
                    l_i16CaseCount := 16;
                END_IF;

            16:
                l_i16CaseCount := 17;

            17:
                l_i16CaseCount := 0;

            END_CASE;

    END_FUNCTION_BLOCK

网友A(2015-09-15):
这是个回零的功能块。功能块名称,定义接口数据类型,有SIMOTION的预设数据,也有在全局变量中自定义的结构。程序是判断与轴关联的电机情况和轴数据判断执行回零动作。

网友(2015-12-21):
顺序执行,用MCC更简单,

估计是老外的一个标准应用,中的一个FB

网友B(2019-09-25):
DCC能不能完成这样的功能呢

网友C(2019-12-18):
FUNCTION_BLOCK FB_Incremental_Homing
        VAR_INPUT                                     //定义输入
            i_toAxis : PosAxis;                      //位置轴赋值变量i_toAxis

            i_sCMD   : StructAxisOpe;         //轴操作数据结构轴赋值给变量i_sCMD

            i_sPara  : StructAxisPara;          //轴特性数据结构轴赋值给变量i_sPara

        END_VAR                                    //结束输入变量声明
        VAR                                            //声明临时变量
            l_i16CaseCount             : INT   := 0;      //l_i16CaseCount =0

            _MccRetDINT                : DINT;            //_MccRetDINT为双整数

            RT_increment_home_rtrig    : R_TRIG; //R_TRIG为你程序里定义点数据类型

        END_VAR

        RT_increment_home_rtrig(clk := i_sCMD.boAxisIncreHoming);

//给函数 RT_increment_home_rtrig 输入实参 i_sCMD.boAxisIncreHoming

        CASE l_i16CaseCount OF           //case选择语句
            0:                                          //选择器0,执行下列语句
                    l_i16CaseCount := 1;    //l_i16CaseCount为1时执行选择器1

            1:                                       //选择器1,执行下列语句

                IF i_toAxis.control = Active AND
                      i_toAxis.actormonitoring.drivestate = Active AND
                      i_toAxis.actormonitoring.Power = Active THEN
                   l_i16CaseCount := 10;     //l_i16CaseCount为10时执行选择器10

                END_IF;

            10:                                               //选择器10,执行下列语句

                IF (RT_increment_home_rtrig.q) THEN
                    l_i16CaseCount := 11;       //l_i16CaseCount为11时执行选择器11

                END_IF;

            11:                                                  //选择器11,执行下列语句                                                _MccRetDINT := _homing(axis  := i_toAxis,
                                       homingMode       := ACTIVE_HOMING,
                                       homePositionType := DIRECT,
                                       homePosition     := i_sPara.r64IncZeroOffset,
                                       velocityType     := DIRECT,
                                       velocity         := i_sPara.r64IncHomingVelocity,
                                       velocityProfile  := TRAPEZOIDAL,
                                       mergeMode        := IMMEDIATELY,
                                       nextCommand      := WHEN_BUFFER_READY,
                                       commandId        := _getCommandId());
                l_i16CaseCount := 12;         //l_i16CaseCount为12时执行选择器12

            12:                                              //选择器12,执行下列语句

                IF i_toAxis.motionstatedata.stillstandvelocity = active THEN
                    l_i16CaseCount := 16;  //l_i16CaseCount为16时执行选择器16

                END_IF;

            16:                                 //选择器16,执行下列语句

                l_i16CaseCount := 17; //l_i16CaseCount为17时执行选择器17

            17:                          //选择器17,执行下列语句

                l_i16CaseCount := 0;

            END_CASE;

    END_FUNCTION_BLOCK

这个函数块看起来很简单啊,得看你里面点变量是啥,才知道干嘛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回零的功能块。功能块名称,定义接口数据类型,有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