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软件不能仿真什么情况

楼主(2015-05-23):
  仿真软件显示这个 是什么情况?求大神解答!!

网友A:
看来楼主是在仿真西门子顺序控制程序呢

网上流程的西门子的仿真软件是无法仿真一些功能块指令的

只能仿真逻辑指令编程。

————————

楼主如果非要看仿真效果

可以讲顺序控制用“以转换为中心”的方式编程,用中间继电器M0.x代替S0.X等等

这样,就可以仿真了。

网友B(2017-09-18):
看了楼主的帖子真是又长见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