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制转换问题,困惑

楼主(2015-05-23):
遇到个问题,以前一直用三菱的做项目,有个BIN传输指令[BIN K1X0 D1],原理就是拨码开关后面4个输入点,二进制转为十进制。

现在用CP1E的PLC,这个BIN指令跟三菱不太一样呀~

哪位能给截个图说明下,要求很简单,就是PLC 4个输入点二进制的转为一个十进制。我监视能看到

我实物试了试,不是报错就是输入完成显示的数字很费解

网友A:
找帮助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帮助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C:
单个数字的BIN码与BCD完全一致,我不明白你为何要这么玩!直接MOV即可!只有大于数字9的bin数据才跟BCD不一致,例如bin11=HA,如果BCD就是2位数

网友D(2016-04-04):
好东西,我非常想要,多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