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前怎么对焊缝位置进行寻位

楼主(2015-05-24):
NX100控制机器人,焊接前需要对工件焊缝位置进行准确测量后焊接,需要怎样添加,求助

网友A:
视觉系统吧!

一般我们都是靠模具定位,那个成本低

网友B:
激光离线跟踪,在线跟踪。

楼主:
自己做个电源,焊接前在焊缝起始点两边摆动,摆动到焊丝与工件接触读取当前坐标,进行坐标运算,赋值给焊接的程序,看看可不可以实现

网友C(2015-06-26):
http://www.intelligentlaser.cn/product_150R00.html   激光视觉传感器,可以参考一下,或电联15100569606

网友D:
可以添加一个成像设备,它的作用就是对焊缝进行分析,焊缝符合标准机器人才会去进行焊接

网友E(2015-08-21):
可以采用激光传感器对焊缝进行检测,机器人要有搜索的指令才可以。ABB机器人是可以的

网友F(2015-12-22):
利用接触传感功能就可以

网友G:
程序里面直接用search指令不就行了么

网友H:
安川机器人需要增加一个专门的始端检出装置,使用焊丝末端进行位置检测,此检测手段时间较长,精度受焊丝末端影响较大,适合长焊缝的检测;

可以使用激光始端检出装置,检测时间短并且非接触检测方式,精度高。

仅供参考

网友I:
我们这用的是赛荣的激光跟踪

网友J(2017-10-27):
現在流行的是視覺啊

視覺跟激光比起來

弟比較喜歡使用視覺

方便簡單

程序設計也簡單

只要P變數就可以完成

网友K:
激光的好一点,五抗,国产的也不贵,机器人专机都可以,我们这用的就是激光的。

网友L:
我发现楼上说的,很多人都不一样,到底听谁的呢,安川机器人可以有指令吗

引用 网友E:
可以采用激光传感器对焊缝进行检测,机器人要有搜索的指令...

网友M:
始端检出功能貌似可以。

网友N(2019-12-05):
用焊缝跟踪传感器  博智慧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