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公司门口的相片做成开机画面

楼主(2015-05-24):
我想把公司大门口的相片做到海泰克PWS6800C开机画面,不知道怎么弄,怎么设定5或者10分钟没有触摸操作自动返回开机画面。各位师傅请指点一下,

网友A:
简单:直接把照片做成BMP格式即可导入到触摸屏内部,这样就可以做成开机画面了

网友A:
这个开机LOGO,是最简单的事情呢

楼主:
怎么设定5或者10分钟内没有触摸操作就自动返回开机画面呢?

网友B:
这个是开机LOGO,直接把照片做成BMP格式即可导入到触摸屏内部,这样就可以做成开机画面了

网友C:
最恶心这种开机画面。

网友D:
这个比较简单!!!!

网友E(2015-10-27):
真会为你们公司做推广啊!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