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触摸屏用户体验

楼主(2015-05-24):
我最近用了信捷触摸屏 型号为TH765。感觉有两点贵公司是不是可以在软件上改进一下。

         1.建立仪表时 我把上限值和下线值、刻度数设定后,每个刻度上的值是不是可以自动生成了不需工程人员再建立文本,粘贴在上面;

         2.设定一个按钮假如要加密,软件里面是不是可以这样改进,当用户按下按钮,自动弹出一个数值键盘,输入密码,按钮就启作用了,这样使编程人员更方便。

         以上纯属自我见解,不知各位是否有同感。

楼主:
各位 如有同感 帮忙顶一下,我需要下载一些学习资料。谢谢!

网友A:
希望信捷技术能够采纳楼主的建议

楼主:
楼上的是否有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信捷技术能够采纳楼主的建议

  请问 大哥是否有同感?

网友B(2017-06-21):
希望信捷公司能够采纳楼主大人的建议

网友C(2018-08-08):
赞一下,信捷应该听听这个建议,不断完善自己的软件,才能够提升产品的竞争力

网友D:
不断完善自己的软件,才能够提升产品的竞争力

网友E:
最近使用了信捷的MTG765触摸屏,有几点建议请其他以后要使用的同行注意:

  1. MTG765触摸屏出厂时没有配充电器和数据线,自己要另外买。建议信捷公司配好充电器和数据线。

  2. 剩余电量有指示,但观察不方便,电量指示灯在触摸屏反面,指示也不太清晰。建议信捷公司配置一个内部的特殊寄存器用于电量指示,方便机床制造厂家在屏幕上做一个电量指示,也方便提示使用者及时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