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此型号富士伺服系统能否用PLC控制转速

楼主(2015-05-24):
  1. 富士伺服系统FALDIC-W系列型号为RYC152C3-VVT2的伺服放大器,伺服电机型号为GYG152CC2-T2G。此伺服系统能否用PLC来控制电机转速由低到高,然后再由高到低呢?

附件为本产品使用说明书。

网友A:
不用  伺服本身会做这个加的计算的  您只需要设置好加减速时间即可   这个使用上不像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