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kinetix 6000 伺服报警E19 E30 E64

楼主(2015-05-24):
请问有那位高人知道如下问题:

    一套AB kinetix 6000 伺服2094-BM03-S 电机MPL-B580F-SJ72AA

    最初电机运转较为正常偶尔报警E64,

    后因为设备速度达不到要求就进行提速,依50mm/s速度运转时报警E19,反复试验调整参数后认为减速机减速比过大无法达到速度要求,就拆除减速机,

    可是速度上去了却一直报警E64,反复试验后发现在伺服系统通电不配置电机的参数的情况下直接旋转编码器也出现报警E64,故怀疑是否在电机拆装时使编码器损坏,索性换了一个编码器,更换的编码器跟以前的有区别,旧编码器是SRS的,新编码器是SRM的。

    适用新编码器在伺服系统通电不配置电机的参数的情况下直接旋转编码器不再现报警E64,此时认为问题以解决,故安装好,配置电机参数把电机型号更换为MPL-B580F-M,接着进行测试,测试标记位置正常,测试反馈信号正常,但是测试命令和反馈时报警E30,根据提示查看手册告知 1、确认电机选型,2、确认电机支持自动识别,3、确认电机编码器接线。

    按目前的状态个人认为可以直接排除前两个方案,对编码器接线核对后也没有问题,可是如何试验和测试始终报警E30,第一次适用AB伺服系统就遇到这钟问题真是山穷水尽了,也是个学习机会。

    新人没有积分不能悬赏在此表示歉意,希望各位有人给予帮助!

    先行拜谢!!

网友A:
玩坏了,放弃吧。。。

楼主:
为什么没人告诉我AB伺服电机采用的sick编码器是要编程的。

网友B(2016-02-20):
超过位置界限误差,重新上电试试

网友B:
E30故障代码是 未与智能编码器建立通讯

SRS 跟SRM 的编码器是有区别的  S是单圈的M 是多圈的,如果是马达后盖打开自带的那个sick编码器的话是不能随便换的,因为编码器是里面是有ab的程序的,

网友C(2017-09-10):
AB的这种电机里的编码器不能自行更换的

网友D(2017-12-20):
必须更换一样的编码器

网友E(2019-05-04):
各位大神给提供一下建议吧

网友F(2019-07-10):
SICK编码器要编程的,电机参数在编码器里。

网友G(2020-02-24):
引用 网友F:
SICK编码器要编程的,电机参数在编码器里。

-------------------------求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