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离心开关甩不开会烧电机,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5-05-24):
这是什么原理?请大神赐教

网友A:
高手到哪里去了~~~~~~~~~~~~~~~~~~~~

网友B:
离心开关控制启动绕组,匝数少,通过的电流大,转子启动接近额定转速,离心开关断开启动绕组,如果启动后不能断开启动绕组,长时间大电流就烧坏启动绕组。

网友C:
离心开关后面接的启动绕组,这个绕组相比接电容类型的启动绕组,匝数要少不适合长时间工作,达到一定转速后必须要断开,要不启动绕组产大量热量而烧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离心开关控制启动绕组,匝数少,通过的电流大,转子启动接...

李工: 想请教单相电机在查找资料的时候说到,像这种带离心开关的电机,他的启动线圈的阻值一般比运行线圈的阻值更大,为什么在启动的时候,启动线圈不会烧  在运行后  启动线圈反而会烧   而且运行线圈居然还没有事情???

网友E:
初次到此  为了学习  一起努力初次到此  为了学习  一起努力

网友B:
单相电机有几种启动、运行方式,启动绕组设计为启动通电状态,或运行时断开或运行时切换电容,其数据都是按启动状态设计,不能因为直流电阻大小就认为常通电不能烧。直流电阻和交流阻抗不是一样的物理量。另外绕组结构、电角度都与通过的电流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