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MODBUS RTU仪器之间的通讯如何设定

楼主(2015-05-24):
触摸屏型号:TPC1262HI

想与测径仪直接通讯,MODBUS RTU  9600,8,N,1   读取外径值

仪器信息如下

地址    组合地址  属性      寄存器名称       数剧格式和范围

0061     40098    只读       实测外径值          0~19999 ,单位 um 。

如何在触摸屏上设定串口

网友A:
http://www.qy6.com/syjh/showbus9651246.html

http://nh.cnnb.com.cn/system/2015/05/15/011196569.shtml

http://www.pconline.com.cn/yp/332/3323352.html

http://www.taixing.cn/show.php?contentid-343243.html

http://yst.01ny.cn/520141112368728.html

http://www.qy6.com/syjh/showbus9742240.html

http://www.docin.com/p-926833015.html

http://bbs.tianya.cn/m/post-no16-292084-1.shtml

http://www.pcpop.com/doc/0/913/913053.shtml

http://m.pcpop.com/article_913053.html

http://digital.it168.com/a2013/0531/1490/000001490626.shtml

http://tech.hexun.com/2013-05-31/154739399.html

http://g.pconline.com.cn/x/332/3323352.html

http://www.cnwust.com/news/63792_8

http://news.xtol.cn/2013/0531/301559.shtml

http://www.maijx.com/information/shownews-12-355976.html

http://www.pconline.com.cn/3g/2011/332/3323352.html

http://info.it.hc360.com/2013/05/311558713790.shtml

http://site.qudong.com/2013/0531/145062.shtml

http://www.3-dao.com.cn/News_1_355976/

http://hn.cnr.cn/hngbcj/hngbcj/201305/t20130531_512718022.shtml

http://blog.ifeng.com/article/35757513.html

http://www.fzrxw.com/2014/1112/201600.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4b09f0660102vx5x.html

http://blog.cnfol.com/huangzhaozhao020/article/1373529892-87878457.html

网友B(2015-08-19):
http://nh.cnnb.com.cn/system/2015/05/15/011196569.shtml

http://www.pconline.com.cn/yp/332/3323352.html

http://www.taixing.cn/show.php?contentid-343243.html

http://yst.01ny.cn/520141112368728.html

网友C(2015-11-25):
哪位大师能指点一下,同问

网友D:
也遇到同样问题,同上!

网友E:
先在设备窗口中,添加通用串口父设备,莫迪康modbusRTU,设定相应的波特率,通道号,数据格式与你的外设保持一致。

通信可以有2种办法,一是用实时数据库,在莫迪康modbusRTU下添加通道的方式,把你的触摸屏变量和外设变量地址对应起来即可,二是采用脚本通信的方式。我个人建议用脚本的方式,比较灵活一些。

脚本函数可以在帮助文件中查询,下为读取的例子

!SetDevice(设备0,6,"ReadPV(3,外设的地址,WUB,读取的寄存器数量,存放在触摸屏的变量,返回值)")

网友(2015-12-29):
应该可以通讯上,你查一下串口,是不是485的

网友F(2016-02-10):
这也是我想求教的,希望能得到指导。

网友G(2016-07-20):
引用 网友E:
先在设备窗口中,添加通用串口父设备,莫迪康modbus...

你好,那你这种情况是。Modbus设备自动输出的情况。那如果设备不是自动输出,需要写入命令,再反馈读取命令这种情况呢。

网友H(2016-12-03):
创建通用父串口,设备选用莫迪康modbusrtu

创建通道16位无符号4WUB0098对应链接通道就好了,你用的估计是雷斯特的

网友I:
对: lentgi 先在设备窗口中,添加通用串口父设备,莫迪康modbus... 内容的回复!你好,能发给我个例程吗,简单的向从站发送指令就行,我的邮箱:134184989@qq.com

网友J(2017-02-24):
MODBUS 分主从站,这个在MCGS中怎么确定?

网友K(2018-04-11):
我也遇到问题了,只不过不知道地址怎么写

网友L(2019-01-28):
应该走MODBUS RTU协议才好

网友M(2019-09-17):
先在设备窗口中,添加通用串口父设备,莫迪康modbusRTU,设定相应的波特率,通道号,数据格式与你的外设保持一致。

通信可以有2种办法,一是用实时数据库,在莫迪康modbusRTU下添加通道的方式,把你的触摸屏变量和外设变量地址对应起来即可,即:

创建通用父串口,设备选用莫迪康modbusrtu

创建通道16位无符号4WUB0098对应链接通道就好了

二是采用脚本通信的方式。我个人建议用脚本的方式,比较灵活一些。

脚本函数可以在帮助文件中查询,下为读取的例子

!SetDevice(设备0,6,"ReadPV(3,外设的地址,WUB,读取的寄存器数量,存放在触摸屏的变量,返回值)"

网友N(2019-11-29):
回复内容:第二方法牛一些,赞

引用 网友M:
先在设备窗口中,添加通用串口父设备,莫迪康modbus...

网友O:
要其他格式文件的读取j

网友P:
都是高手啊 那位收徒啊

网友Q(2020-09-22):
都是专家,厉害厉害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