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报警

楼主(2015-05-24):
请教台达变频器老是GFF报警怎么解决?我们是2台一起使用,一台0.75KW,一台1.5KW,只有1.5KW的那台总是出现GFF报警,变频器,电机都是单独接在主电源的地线上面,不知上面原因会出现这种情况?求解

网友A(2015-07-02):
是不是电机本身有问题,电机本身绝缘效果没有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