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个电路图

楼主(2015-05-24):
跪求;两个时间继电器,一个接触器做到循环启动停止?要求要自动和手动都能完成

网友A:
看看吧,供参考,因为要求不具体。

网友:
请把具体要求描述清楚!以下电路图供你参考:

注:以上电路图只能使用空气阻尼式时间继电器如:JS7系列

这个电路图可以使用电子式时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