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通过时间比较做加密程序

楼主(2015-05-25):
让PLC在运行到规定时间内就自动断开怎么实现,最好可以在不修改程序的情况下有可以让他运行

网友A:
你可以使用SFC1来读取当前的系统时间,然后通过比较来决定自动断开。

但是,这需要修改程序,不修改程序的话你无法做到。

楼主:
我现在也是这么进行加密的,<此处内容被屏蔽>的时候有按钮,只是需要<此处内容被屏蔽>的次数比较多,而且每次的<此处内容被屏蔽>要有区别

网友B:
有触摸屏吗,在触摸屏上设置停机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