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端口的问题

楼主(2015-05-25):
求助一下 我的plc是西门子200 连接电脑之后可以下载程序 我想查看COM端口结果查不到 在PG/PC当中选择本地的PPI结果只看到USB接口 没有看到COM端口选项

网友A:
打开软件 在通信设置里面有

网友B:
打开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里,查一下com 端口即可

网友C(2018-08-30):
是否适用COM端口要看使用的编程线是哪种的, 有的编程线是使用COM口, 有的是直接使用USB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