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压端头接线

楼主(2015-05-25):
大家好

冷压端头可以压几个线,是怎么规定的,可以一个16方的冷压端头压接4个4方的BVR线后接到塑壳断路器上,有没有相应的解释。在《建筑电气工程施工验收规范GB50303》中有如下描述,有没有解释解释,如果不可以按照我上面说的这样去做,那遇到这种情况需要怎么去做?全部用分线端子转接吗?或者加铜排分线吗?

网友A:
4根线压在一个冷压端头上,对那个接线端来说只接了一根线,没违反标准规定。标准上的规定是对接线端子说的,一个接线端子压2根线正好,端子上的沟型垫左右一边一根,三根线咋压!

网友B:
一个铜端子只能压2根线

一个螺钉只能压2个铜端子

网友C:
规范最终目的是要求连接良好,其实一个压线端子压接多根线本来就属于许可范围!但是对于单芯硬线不推荐端子压接,单芯硬线压接点不得少于3个,否则导致接触不良!

楼主:
这个让我们改造呢,已经在现场了,愁死了

楼主:
找不到相应举证证明这种方法是合格的,这个还好一点,线比较少,有几面配电柜线太多了,不好弄,希望各位同行能找到一个证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规范最终目的是要求连接良好,其实一个压线端子压接多根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找不到相应举证证明这种方法是合格的,这个还好一点,线比...

 你的端子连接的是线鼻子,线鼻子连接的才是线。并没有违反“接线端子不多于2根线的规定”。

还是老老实实的搞母线排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蹩脚小电工 找不到相应举证证明这种方法...

 一般控制柜用母线排比较少吧!

网友G:
如果线太多,可以自己做三块铜板打孔就可以了。

楼主:
高端客户用这种方案解决。

其他客户还用冷压端子去呀,毕竟这种开关型端子成本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