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650与电脑通讯不上(在线等,急)

楼主(2015-05-25):
电子称重传感器连接PT650D,然后PT650D通过串口连接电脑组态软件。

这个现在PT650D可以正常显示重量,可是电脑组态软件显示问号,没有数据。(直接可以通讯的,电脑坏了,换了一个主板后,就通讯不上了)跪求大家帮帮忙,看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A:
检查一下串口号与原来是否一致

网友B:
在电脑里检查一下,里面的com口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