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中DDE怎么设置

楼主(2015-05-25):
function DDE=control()

global channel;

channel=ddeinit('view','tagname');

if channel==0

  disp('dde initialization failed') ;

else

  disp('dde initialization ready');

end

以上是通道建立,为什么失败呢?

组态王中怎么设置DDE?

网友A(2015-07-23):
buzhidao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接触任何版本密码952311560

网友C(2017-12-19):
同求,求大神指导

网友D(2018-03-12):
挺好的,看完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