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趋势图 两条曲线 为什么只有一条有读数

楼主(2015-05-25):
我用的是S7-200和 DOP-B系列通讯的,就是做PID曲线图,两个地址,并且两个地址的数值已经全都输入进去了 在数值显示元件上都能看到输入的值,但是其中一条曲线无论怎么输入值,就是我的设定值。然而实际值能正常的调节并且在趋势图上显示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啊 两条曲线的设置方法完全相同。。。。。。。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截图上来让看看你的缓冲区怎么设置得到

楼主:
就是这么设置的    实际调的过程,PID的实际曲线完全正确 但是设定值一直为0

楼主:
柳工,能给我解答一下吗

楼主:
就是这种情况    我该怎么办 实际调PID的时候,实际温度和设定温度相差无几,但图像上就是显示不出设定的温度

网友B:
曲线元件上加入2条曲线  都得必须打钩 不打是不显示的

网友C:
你的做法弄错了,一个历史缓存区对应一张历史趋势图,你要求的是一张历史趋势图中显示两条曲线,那么就不能设两个历史缓存区。看你的例子,只要去掉第二个缓存区,保留D0那个就可以了。然后在缓存区设定中将数值单位设为2,表示这个缓存区采样2个WORD即D0和D1,接着在历史趋势图的属性中,选择曲线数目为2,注意这时候在进阶中每条曲线的属性都有一个“资料起始位置”,表示的是地址偏移位置,只要把D0的那条选成0,D1那条选成1就可以了。

网友D(2017-03-22):
引用 网友C:
你的做法弄错了,一个历史缓存区对应一张历史趋势图,你要...

 对头。

网友E(2017-06-30):
都得必须打钩 不打是不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