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的浮充、均充

楼主(2015-05-25):
由于电解液和极板中存在有杂质,这种杂质会在极板上形成局部放电,这种局部放电现象就是"自放电",自放电随电池的老化程度而加剧。浮充电就是将充足电的蓄电池组与充电器同时并接在直流母线上,以补充电池的自放电,大体上使蓄电池经常保持在充满电的状态。浮充电的电压各个厂家稍有不同,在2.15±0.05左右,浮充电流可按
  I=0.0009Q0
  式中I是浮充所需要的电流值(A),Q0是蓄电池的额定容量(Ah)。该电流值只是用于补充自放电的损失,如果电池没有充满,则该电流需要增大。
  以浮充电进行运行的蓄电池,由于电池组中每个电池的不均衡性造成每个电池的自放电是不一样的,而对电池组的浮充电流是一致的,结果会出现部分电池处于欠充电状态。
  为了使蓄电池组中每个电池处于健康状态,一定的时间后必须对电池进行一次均充。均衡充电过程就是使蓄电池容量的恢复过程。均衡充电电压一般保持在2.35V.
  对于大部分中小容量UPS,采用的先限流后衡压的充电方式,限流值是根据充电器本身和电池容量而定的,不超过充电器的电流最大输出能力和0.25 C10 A的充电电流。至于限压值一般处于浮充和均充电压值之间的一个值,这个也与一些电池厂家表明不需要均充的说法一致。
  长期的均充(高压充电)容易造成电池过充,易使电池发热鼓包,从而缩短电池的使用寿命。只浮充不均充便会使电池欠充,造成个别电池落后。
  不同的电池有一个最佳的浮充电压(一定的温度下),有一定时间的均充效果更好。充电时间取决于放电量、充电电流和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