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干货!你不知道的机泵知识

楼主(2015-05-25):
来源:大连普传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1、离心泵的主要工作原理是什么?

  电动机带动叶轮高速旋转,使液体产生离心力,由于离心力的作用,液体被甩入侧流道排出泵外,或进入下一级叶轮,从而使叶轮进口处压力降低,与作用在吸入液体的压力形成压差,压差作用在液体吸入泵内,由于离心泵不停的旋转,液体就源源不断的被吸入或排出。

2、润滑油(脂)有哪些作用?

  润滑冷却作用、冲洗作用、密封作用、减振作用、保护作用、卸荷作用。

3、润滑油使用前要经过哪三级过滤?

  第一级:润滑油原装桶与固定桶之间;

  第二级:固定油桶与油壶之间;

  第三级:油壶与加油点之间。

4、什么是设备润滑“五定”?

  定点:按规定点加油;

  定时:按规定时间给润滑部位加油,并定期换油;

  定量:按消耗定量加油;

  定质:根据不同的机型选择不同的润滑油,并保持油品质量合格;

  定人:每一个加油部位必须有专人负责。

5、机泵润滑油中含水有何危害?

  水分可使润滑油粘度降低,减弱油膜的强度,降低润滑效果。

  水低于0℃要结冰,严重地影响润滑油的低温流动性。

  水分能加速润滑油的氧化和促进低分子有机酸对金属的腐蚀。

  水分会增加润滑油的泡沫性,使润滑油易于产生泡沫。

  水分会使金属部件生锈。

6、机泵维护保养内容有哪些?

  认真执行岗位责任制及设备维护保养等规章制度。

  设备润滑做到“五定”、“三级过滤”,润滑器具完整、清洁。

  维护工具、安全设施、消防器材等齐全完好,置放齐整。

7、常见轴封泄漏的标准?

  填料密封:轻质油小于20滴/分 重质油小于10滴/分

  机械密封:轻质油小于10滴/分 重质油小于5滴/分

8、启动离心泵前应做哪些工作?

  检查泵体及出口管线、阀门、法兰是否已把紧,地角螺栓有无松动,联轴节(对轮)是否接好,压力表、温度计是否灵敏好用。

  盘车2~3圈,检查转动是否灵活,有无不正常声音。

  检查润滑油质量是否合格,油量是否保持在看窗的1/3~1/2之间。

  打开入口阀关闭出口阀,打开压力表手阀及各个冷却水阀、冲洗油阀等。

  输送热油的泵启动前必须预热到与运转温度差40~60℃之间,升温速度不得超过50℃/时,最高温度不得超过运转温度的40℃。

  联系电工送电。

  不防爆电机要启动风机或给上防爆热风,吹净泵内可燃性气体。

9、如何切换离心泵?

  首先应做好开泵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如泵的预热等。根据泵的出口流量、电流、压力、液面等有关参数互相切换,原则是先启动备用泵,待各部位正常,压力上来后,慢慢打开出口阀,同时慢慢地关闭被切换泵的出口阀,直到被切换泵的出口阀门完全关死为止,停掉被切换的泵,但应尽量减少因切换引起的流量等参数的波动。

10、离心泵盘不动车时为什么不能启动?

  离心泵盘不动车,说明泵的内部产生了故障,这故障可能是叶轮被什么卡住或是泵轴弯曲过度,或是泵的动、静部分锈死,或是泵内压力过高。如果泵盘不动车而强行启动,强大的电机力量带动泵轴强行动转,会造成内部机件损坏,如泵轴断裂、扭曲、叶轮破碎、电机线圈烧毁、也可能使电机跳闸,启动失败。

11、封油的作用是什么?

  冷却密封零件;润滑摩擦付;防止抽空破坏。

12、备用泵为什么要定期盘车?

  定期盘车的作用有三个:防止泵内生垢卡住;防止泵轴变形;盘车还可以把润滑油带到各润滑点,防止轴生锈,轴承得到了润滑有利于在紧急状态下马上开车。

13、热油泵启动前为什么要预热?

  热油泵如果不预热就启动,热油迅速进入冷的泵体内,会使泵体受热不均,泵体上部热胀量大、下部热胀量小,使泵轴弯曲,或使泵体上的口环和转子的密封圈卡住;强行启动会造成磨损、抱轴、断轴事故。

  对大粘度油品如果不预热,油会凝结在泵体内,造成启动后不上量,或者因启动力矩大,使电机跳闸。

  由于未充分预热,会使机泵的各处热胀不均匀,使静密封点泄漏。如出口、入口法兰,泵体大盖法兰、平衡管泄漏,甚至会造成着火、爆炸等严重事故。

14、热油泵预热时应注意些什么?

  预热流程要正确。一般流程是:泵出口管线→出入口跨线→预热线→泵体→泵入口。

  预热阀不能开得过大,防止泵的倒转。

  泵体预热速度一般不能太快,应小于50℃/h。特殊情况下可以通过向泵体蒸汽、热水等措施加快预热速度。

  预热时每隔30~40分钟应盘车180°,以免泵轴上下受热不均而弯曲。

  轴承箱、泵座冷却水系统要打开,以保护轴承和轴封。

15、热油泵停用后应注意什么?

  各部分的冷却水不能马上停,要等各部分温度降至正常温度时方可停冷却水。

  严禁用冷水洗泵体,以免泵体冷却速度过快,使泵体变形。

  关闭泵的出口阀、入口阀、进出口连通阀。

  每隔15~30分钟盘车180°,直至泵体温度降至100℃以下。

16、运行中的离心泵异常发热的原因有哪些?

  发热是机械能转化为热能的表现,引起机泵异常发热的常见原因有:

  伴有杂音的发热,通常是轴承滚珠隔离架损坏。

  轴承箱中的轴承挡套松动,前后压盖松动,因摩擦引起发热。

  轴承孔过大,引起轴承外圈松动。

  泵体内有异物。

  转子振动大,使密封环磨损。

  泵抽空或泵的负荷太大。

  转子不平衡。

  润滑油太多或太少及油质不合格。

17、离心泵振动的原因有哪些?

  转子不平衡。

  泵轴与电机不对中,对轮胶圈老化。

  轴承或密封环磨损过多,形成转子偏心。

  泵抽空或泵内有气体。

  吸入压力过低,使液体汽化或近于汽化。

  轴向推力变大,引起串轴。

  轴承和填料润滑不当,磨损过多。

  轴承磨损或损坏。

  叶轮局部堵塞或外部附属管线振动。

  润滑油(脂)过多或过少。

  机泵基础刚度不够,螺栓松动。

18、离心泵振动、轴承温度标准是什么?

  离心泵的振动标准为:

  转速小于1500vpm,振动小于0.09mm。

  转速1500~3000vpm,振动小于0.06mm。

  轴承温度标准为:滑动轴承小于65℃,滚动轴承小于70℃。

19、机泵正常运行时,冷却水开多大才合适?

  机泵在正常工作时,冷却水开启大小以排水温度为40℃左右最合适。此时用手接触排出水有点温度,冷却效果最佳。特别是端面密封的冷却水不能在冬天开得太大,以防止动、静环的密封圈因水温低而硬化,丧失弹性使密封失效。

20、离心泵抽空时有什么现象?

  运行中的泵开始抽空时,会突然发出噪音、振动,并伴有压力、流量的降低和电流减小。抽空严重时,泵会发生强烈振动,压力回零,泵中无液体打出。

21、轴承箱发热的原因有哪些?

  泵轴与电机轴不同心。

  润滑油(脂)过多或过少,油(脂)变质。

  带油环破碎或跳出固定位置。

  轴向推力增大。

  冷却水不足或中断。

  轴承磨损。

  流量太小,使泵近于抽空状态。

  基础不牢,转子不平衡,螺栓松动等原因引起的机泵振动。

22、泵在冬天为什么要防冻?

  水在零度以下发生体积膨胀,如果留在泵体内的水不清理出去,低温下的体积膨胀产生的力量会使泵体胀裂,造成不必要的损坏。防冻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排净闲置泵内的存水。

  保持冷却水细水长流。

  对泵保温或用蒸汽、热水伴热。

  备用泵保持出入口流通。

23、泵冻了以后如何处理?

  泵冻了以后,决不能用蒸汽直接吹,以防因泵体热胀不均而破裂。

  泵冻了以后先用冷水浇,然后待盘动车,可以用蒸汽或热水浇淋。

24、泵体为什么要冷却?

  机泵在运行中液体与泵体产生的流动摩擦,转动部分与固定部分如轴承的滚珠与内外圈、轴套与填料等部分会产生摩擦,因摩擦会产生热量,同时由于介质温度高传导给机泵,使泵体发热,冷却的目的是降低泵体、泵座、轴承箱、轴封处温度,防止这些部位因温升而变形、老化和损坏。

25、什么情况下电机要紧急停车?

  危及人身安全时。

  电机冒烟或有臭味、起火时。

  发生很大的振动或轴向串动时。

  机身或轴承发热到极限时。

电机转速慢并伴有不正常声音。

26、解释国产的离心油泵的型号,例100YⅡ--100×2A是表示什么?
  100--泵吸入口直径 Y--单级离心泵 Ⅱ--泵用材料代号,第二种碳钢不耐腐蚀温度200~400℃ A--叶轮外径第一次车削

27、怎样判别汽蚀现象?
  泵内出现激烈响声。
  出口压力不稳、严重时打不上量。
  泵体振动。
  介质温度升高。

28、泵1146(隔膜式计量泵)
  开车:
  开车前用手压紧补偿阀杆,此时,一面往膜腔内充油,一面排出膜腔内的气体,直到气泡不再往上冒为止。
  开车后,在泵的柱塞作吸入运动中(排出管内无压力)用上述方法将补偿阀杆压开,动作数次使安全阀跳开,让安全阀处的空气排出,直到气泡排出为止。此时若有冲击声或振动现象,说明油量过多,应在柱塞作排出冲程时,用手轻压补偿阀杆,作短时的排油,使多余的排出,直至振动或冲击声消除后,泵运转平稳为止。
  停车:
  切断电源,停止机泵运行。
  关闭进出口管道阀门,弹开车前应注意打开。
  维护:
  润滑油更换:一月更换一次润滑油,加入合格的适量的23#或30#机械油。
  泵在运行中,主要部位温度规定:
  电动机允许最高温度为70℃;
  调节机座内润滑油温度不得超过65℃;
  填料和温度不超过70℃。
  漏损量:泵在正常运行中,其泄漏量每分钟不得超过15滴,对2)、3)条中如出现超标者,应联系有关单位进行处理,消除隐患。

29、车间在用泵润滑使用何种润滑油(脂)?
  泵1350/1、2使用的是钙基润滑油。泵1146使用的是20#或30#机械油。其余各泵使用的都是46#机械油。

30、泵1113的使用与维护
  1)、熟悉泵1113冲洗油、封油、冷却水、冷却蒸汽流程
  2)、使用
  冲洗油的使用:
  开泵前打开冲洗油,待泵运行10分钟后再停冲洗油;停泵前打开冲洗油,停泵后10分钟再停冲洗油。
  开车:
  检修完首次启动:观察电机转向,从电机侧看泵转向应是逆时针;润滑油箱加合格的46#机械油至2/3油位;封油、冷却蒸汽投用,冷却水投用,启动泵前冷却水要小,防止冷却水串入油箱;将泵预热,用预热线按预热要求引油预热,用泵体上方排气阀排尽泵内空气,再开大入口阀。启动电机,注意泵不能长时间在较低操作范围内运行。
  停泵:
  关闭泵出口阀,停电机,盘车一次。
  3)、日常维护:
  检查油位,油位不得低于1/3;检查轴承箱表面温度不大于80℃,机械密封最大渗油量不超过5cm3/h,泵体运行平稳无振动、无杂音;电机运行平稳、无杂音,各部温度无异常高温;润滑油按车间润滑规定时间进行更换,加润滑油时,取出恒定液位注油杯,加油后放回原处。封油压力以高于泵入口压力0.2MPa左右为宜。

31、泵是怎样分类的?
  泵的分类一般按泵作用于液体的原理分为叶片式和容积式两大类。叶片式泵是由泵内旋转的叶轮输送液体的,叶片式泵又因泵内叶片结构形式不同分为离心泵、轴流泵和旋涡泵等,容积式泵是利用泵的工作室容积的周期性变化输送液体的。分为往复式泵(活塞泵、柱塞泵、隔膜泵等)和转子泵(齿轮泵和螺杆泵等)。
  泵也常按泵的用途而命名,如:水泵、油泵、氨泵、液态烃泵、泥浆泵、耐腐蚀泵、冷凝液泵等。

32、离心泵的轴向力是如何消除的?
  1)、单级泵平衡轴向力的措施有:
  ①采用双吸式叶轮;②开平衡孔;③平衡管
  2)多级离心泵轴向力平衡措施有:
  叶轮对称布置;②采用平衡鼓加平衡管;③采用平衡盘加平衡管;④采用平衡鼓与平衡盘加平衡管组合型平衡措施。

33、什么情况下泵要冷却?冷却水的作用是什么?
  当泵输送介质温度大于100℃时,轴承需要冷却,大于150℃时,密封腔一般需要冷却,大于200℃时,泵的支座一般需要冷却。
  冷却水的作用是:
  降低轴承的温度;
  带走从轴封渗漏出来的少量液体,并传导出摩擦热;
  降低填料函温度,改善机械密封的工作条件,延长其使用寿命;
  冷却泵支座,以防止因热膨胀而引起泵与电动机同心度的偏移;
  冷却水液体尽量用循环水或新鲜水,只有当它们的全硬度大于4.5毫米克当量/升时,才用软化水并循环使用。

34、什么是汽蚀现象?
  叶轮入口处的压力低于工作介质的饱和压力时,会引起一部分液体蒸发(即汽化)。蒸发后气泡进入压力较高的区域时,受压突然凝结,于是四周的液就向此处补充,造成水力冲击,这种现象称为汽蚀现象。这个连续的局部冲击负荷,会使材料的表面逐渐疲劳损坏,引起金属表面的剥蚀,进而出现大小蜂窝状蚀洞.
  汽蚀过程的不稳定,引起泵发生振动和噪音,同时由于汽蚀时气泡堵塞叶轮槽道,所以此时流量、扬程均降低,效率下降,因此应防止发生汽蚀现象。

35、热油泵和冷油泵有何区别?
  1)以介质温度来区别,200℃以下为冷油泵(20~200℃),以上为热油泵(200~400℃);2)以封油来区别,一般的热油泵都打封油,而冷油泵就不用;3)以材质来区别,热油泵以碳钢、合金刚为材料,泵支架用循环水冷却,而冷油泵用铸铁即可,泵支座也无需冷却;4)泵的型号中热油泵用字母R表示,冷油泵用字母J表示;5)备用状态时,热油泵需预热,冷油泵不用预热。

36、泵在运行中常出现哪些异音?
  1)滚动轴承异音
  新换的滚动轴承,由于装配时径向紧力过大,滚动体转动吃力,会发出小的嗡嗡声,此时轴承温度会升高;
  如果轴承体内油量不足,运行中滚动轴承会发出均匀的口哨声;
  在滚动体与隔离架间隙过大,运行中可发出较大的唰唰声;
  在滚动轴承内外圈道表面上或滚动体表面上出现剥皮时,运行中会发出断断续续的冲击和跳动;
  如果滚动轴承损坏(包括隔离架断开、滚动体破碎、内外圈裂缝等)运行中有破裂的啪啪、啦啦声。

37、泵给液体提供哪些能量?
  泵给液体提供静压能、位能、动压能等。

38、泵与电机的传动联结有几种?
  有皮带传动、齿轮箱传动、电机直接联动等三种。

39、什么叫泵的流量?
  单位时间内泵出口管排出的液体数量叫流量,用Q来表示。流量可分为重量流量和体积流量,以体积流量为主。
  重量流量是指在单位时间内所通过流量的重量。单位:kg/秒、T/时等。体积流量是在单位时间内所通过的流体体积。单位:M3/时。

40、什么叫泵的扬程?
  泵的扬程是指液体通过泵以后,其能量的增加值,通常用H来表示,单位:m,计量单位:kg/cm2。

41、什么是泵的流速?
  泵的流速是指在单位时间内,流体经过的距离,通常用几米来表示,计量单位:米/秒。

42、什么叫压强?
  单位面积上所受到的压力叫压强。单位:兆帕。

43、什么叫大气压强?
  大气压强:物体的单位表面上所受的空气压力叫大气压强,或大气压,我们把相当于760mm高的水银柱产生的压强叫标准大气压或叫物理大气压。在工业生产中为了便于计算,常用1kg/cm2作为流体压强的单位,叫一个工程大气压,表示方法如下:
  1工程大气压=760毫米水银柱(汞柱)=10.332米水柱
  1公斤/厘米2=10000公斤/米2

44、什么是设备里的绝对压强?
  在生产中,通常采用弹簧压表测定设备里的压强,由于压力表安装在大气里,它本身也受大气作用,因此从表上看到的压强(表压读数),需要加上一个大气压,才是设备里的绝对压强,例:表压读数为4.2kg/cm2+1kg/cm2=5.2kg/cm2,5.2kg/cm2就是设备里的绝对压强。

45、什么叫真空度?表示单位是什么?
  所谓真空就是把设备里的空气全部抽光,使设备里产生负压,负压的大小就是真空度的高低,表示单位:mm水柱。也可以解释为设备内压强小于大气压力的数值叫真空度,真空度越低,设备内的绝对压强就越高,反之设备内的绝对压强越低,真空度就越高。

46、什么叫流体密度?
  密度是指:单位体积内的物体所具有的质量,若以G表示物体的质量,V表示物体的体积,则物体的密度ρ可用ρ=G/V表示。
  密度的单位通常用千克/米3或克/厘米3表示。一般情况下,流体密度随温度变化而改变,温度越高,密度度就越小,反之,温度下降的越低,则密度就变得越大。

47、什么叫流体比重?
  流体的重度与4℃的纯水的重度的比值叫比重,任何流体的比重要在数值上和流体的重度相等,但没有单位。
  流体的比重是随温度的变化而不同的,温度越高,其比重就越小。

48、什么叫功率?
  功率是指在单位时间内所做功的大小,常用符号N来表示。单位瓩(KW),马力(HP),公斤/秒(kg/秒),它们之间的关系是:
  1KW=102公斤米/秒 1HP=75公斤米/秒,因此1KW=1.36马力
  1马力=0.735KW

49、什么叫泵的轴功率?
  泵的轴功率也就是铭牌给的设计功率,即由原动机传给泵的功率,用符号Nt表示,单位用千瓦(KW)或马力(Hp)。

50、什么叫泵的有效功率?
  有效功率与轴功率之差是指泵内损失的功率而言,在单位时间内泵内的液体所需用的功率,也可以说是轴功率减去损失功率。
  即 N有效=rQH/102(KW)
  N有效=rQH/75(Hp)
  式中r---液体的重度(kg/m3) Q---泵的流量(M3/秒)
  H---泵的扬程(米)

51、什么叫离心泵的效率?
  离心泵的效率是由有效功率与轴功率之比称为泵的效率,常用百分比表示:即:η=W效/W轴×100%。

52、泵的效率包括哪几种效率?
  离心泵的总效率包括容积效率、水力效率、机械效率等。

53、开泵前为防止汽蚀,应做哪些工作?
  首先排净泵内的残余气体;
  在泵的安装时要尽可能的降低吸入真空高度;
  在操作上应尽量降低液体加热的温度;
  在管路上减少阻力损失;
  在吸入管尽量减少水力损失,使液体流入泵的入口处的压力较液体的饱和蒸汽压大得多。
  降低液体进入叶轮的速度,也就是降低泵的转数和流程,也可防止发生汽蚀。
  采用诱导轮也可以改善泵的汽蚀。
  选用抗汽蚀能力较强的材料制作叶轮。

54、发生汽蚀现象的原因有哪些?
  发生汽蚀现象的原因有:
  吸入液面下降或灌注头高度不够量。
  大气压力降低。
  系统内压力降低。
  介质温度升高,饱和蒸汽压加大,(指易于汽化的介质)。
  液体流速增高,阻力损失加大。
  吸入管阻力大。(这一点取决于泵结构和吸入管安装的是否合理。)
  吸入管路漏空气。

55、电机与泵两轴的联接方法有哪些?
  对轮联接;
  皮带传动;
  齿轮箱增速传动;
  主机轴头承差联结泵。

56、轴向推力有什么危害?
  轴向推力的危害很大,首先是转子沿轴向位移,破坏转子与溢流道的同心度,直接影响流量和扬程,更重要的是,由于位移引起的串轴,使泵的转子与泵体发生摩擦,使轴承受到额外的负荷而发热,造成轴承损坏停泵。

57、轴向推力过大首先破坏的是哪个部件?
  由于轴向推力所造成的损坏最早是叶轮口环的端面,光端面磨损后继续串轴而损坏轴承造成停泵。

58、为什么泵的入口管线粗,出口管线细?
  因为泵是靠它的压差吸入液体的。在直径相同的情况下,泵的吸入能力小于排出能力,而当吸入的液体少于排出的液体时,泵会产生抽空。入口管线适当粗些可以减少吸入阻力,增加泵的吸入能力。因而泵的入口管线比出口管线要粗一些。

59、离心泵的出口管线上为什么要安装单向阀?
  单向阀又称上回阀,它只允许液体向一个方向流动,而不允许反向流动。在泵的出口安装单向阀,可以防止因某种原因,出口阀未关时,因液体倒流而引起泵的反转,造成转子上螺母等零件的松动、脱落。

60、机泵温度过高时怎么处理?
  当机泵在运行中温度过高时,应首先查明引起温度上升的原因及时处理。如果是由机泵本身存在故障,应停泵检查处理。如果是运行状况不合适,应调整操作参数,增大流量,如果是因为气候温度过高或输送介质温度过高,可以用水浇或风吹降温(水浇时应慢慢降温,不可急冷)但水不能用来冷却温度过高的电机和电缆线,因为水不绝缘,若电机漏电,可能会使漏出的电通过水传导给人,造成人身触电事故。另外,如果水进入接线盒等地方,会使绝缘破坏,直接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和安全生产。

61、离心泵为什么不能反转、空转?
  反转和空转都会造成离心泵不必要的损失。反转会使泵的固定螺丝如轴套、叶轮背帽等松动、脱落,造成事故。空转时无液体进入和排出泵,使液体在泵内摩擦引起发热振动,使零件遭到破坏,严重时会引起抱轴和造成其它事故。

62、机泵为什么要冷却?
  机泵在运行中液体与泵体产生的流动摩擦,转动部分与固定部分如轴承的滚珠与内外圈、轴套与填料等部分会产生摩擦,因摩擦会产生热量,同时由于介质温度高传导给机泵,使泵体发热,冷却的目的是降低泵体、泵座、轴承箱、轴封处温度,防止这些部位因温升而变形、老化和损坏。

63、泵在正常运行时,冷却水开多大合适?
  泵在正常工作时,冷却水开启大小以排水温度为40℃左右最合适。此时用手接触排出水有点温度冷却效果最佳。特别是端面密封的冷却水不能在冬天开得太大,以防止动、静环的密封圈因水温太低而硬化,丧失弹性使密封失效。

64、选用泵的压力表的原则是什么?
  在脉动负荷下:
  表头量程=(2~3)倍工作压力,保持指针在1/2~1/3的刻度。
  在均匀负荷下:
  表头量程=(1.5~2)倍工作压力,保持指针在1/2~2/3的刻度。

65、离心泵完好主要止哪些方面?
  离心泵完好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运转正常、效能良好。
  内部机件无损坏,质量符合要求。
  主体整洁、零附件齐全完好。
  技术资料齐全、准确。

66、离心泵的运转正常效能良好包括什么内容?
  压力、流量平稳,出口压力能满足正常生产需要,或达到铭牌能力的90%以上。
  润滑、冷却系统畅通,油环、轴承箱、液面管等齐全好用。润滑油选用符合规定,轴承温度符合标准。
  运转平稳无杂音,串轴和振动符合标准。
  轴封泄漏量符合标准。

更多精彩信息,请关注普传官网:http://www.powtr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