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出三个数里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有没有简便的方法

楼主(2015-05-25):
如题所示,想要找出3个数据,a1,a2,a3里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1. 百度发现,都是逐次比较,如图所示,

网友A:
印象中西门子300PLC好像有做好的库指令,直接调用。

网友B:
三菱PLC直接有排序指令,支持N个数据排序,结果你懂滴

网友:
就这三个数就按你找的算法就行了

网友C:
用冒泡法。。。。比如三个数,a,b,c.比较相邻两个,比如a,b,如果a<b,就不动,如果a>b就调换a,b的位置,然后再比较b,c。个数n个,最多循环N-1,次就排列好。

网友D:
没有简单方法,只有逐一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