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系统的构成

楼主(2015-05-25):
    典型的视觉系统一般包括:光源、光学系统,相机、图像处理单元(或图像采集卡)、图像分析处理软件、监视器、通讯/输入输出单元等。

    图像采集图像的获取实际上是将被测物体的可视化图像和内在特征转换成能被计算机处理的数据,它直接影响到系统的稳定性及可靠性。一般利用光源、光学系统,相机、图像处理单元(或图像捕获卡)获取被测物体的图像。

尽管机器视觉应用各异,但都包括以下几个过程;

图像采集:光学系统采集图像,图像转换成模拟格式并传入计算机存储器。
图像处理:处理器运用不同的算法来提高对结论有重要影响的图像要素。
特性提取:处理器识别并量化图像的关键特性,例如印刷电路板上洞的位置或者连接器上引脚的个数。然后这些数据传送到控制程序。
判决和控制:处理器的控制程序根据收到的数据做出结论机器视觉系统方案。例如:这些数据包括印刷电路板上的洞是否在要求规格以内或者一个自动机器如何必须移动去拾取某一部件.
光源:光源和影响机器视觉系统输入的重要因素,因为它直接影响输入数据的质量和至少30%的应用效果。由于没有通用的机器视觉照明设备,所以针对每个特定的应用实例,要选择相应的照明装置,以达到最佳效果。

网友A:
学习了

科天健微信订阅号RockeTECH旨在为大家提供各类高速相机、图像采集卡、光纤延长器等图像部件介绍,同时为您提供各类机器视觉解决方案,普及机器视觉相关知识,分享机器视觉新技术、动态及社会热点等!期待您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