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上如何修改变频器的频率给定值

楼主(2015-05-25):
请教各位老师 我用FX2N-4DA FX3UPLC 昆仑触摸屏 变频器等做一个试验 想在触摸屏上修

改变频器的频率给定值 要求数字量50对应变频器50HZ 试了N次实在是不得法 恳请前辈指

导 谢谢了

网友A:
你的变频器是什么牌子的?你是通过PLC模拟量控制变频器的速度,还是通过PLC通讯控制变频器的速度?

网友:
你好 谢谢你的回复 是模拟量 不是通讯 不会用程序修改输出特性曲线 FX2N-4DA出厂值是2000对应的10V

引用 网友A:
你的变频器是什么牌子的?你是通过PLC模拟量控制变频器...

网友A:
模拟量就更好办了。不过用50对应50HZ,分辨率低了些,用500对应50HZ吧。。。给定值n×4,送给模拟量端口。。

网友: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引用 网友A:
模拟量就更好办了。不过用50对应50HZ,分辨率低了些...

网友B:
用模拟量模块控制变频器速度,超级简单呀!

直接输出模拟量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