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连接西门子CP443-1以太网模块只能读写不进

楼主(2015-05-25):
mcgs连接西门子CP443-1以太网模块,只能读,写不进.

楼主:
用MCGS嵌入版的西门子CP443-1/CP343-1以太网模块驱动,成功了.

mcgs通用版能用MCGS嵌入版的驱动吗?

网友A(2017-11-12):
请问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了,就是用组态软件6.2通用版,连接西门子315CPU模块(315-2PN/DP)时,有时写得进,有时写不进。是不是需要添加通用TCP/IP父设备?会不会和系统(我装的是Win7 32位旗舰版)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