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控制西门子S7-200的输出口来控制EM253上面的P1口来改变步进电机的运动方向

楼主(2015-05-25):
各位大神:

    你们好!

    请问使用EM253模块时如何控制步进电机的运动方向,不能像直接只用s7-200自带的高速脉冲输出(Q0.0或Q0.1)时再定义一个方向控制输出口来直接连接驱动器那样来么?向导和子模块里面都没有看到方向控制口,还有使用EM253模块时定义的QB_X这8个输出口的中各个点的定义是怎么样的。(没积分。。。对不住)

                                                                         学生菜鸟

                                                                       2015年5月25日

楼主:
没人么。。请问这个有人会没。。。困扰了好多天。。

网友A:
EM253有专用的方向和脉冲输出直接接在模块上,软体在向导设置中你直接设置就好了,先回原点,系统自动识别正负方向,你输入10000P就正方向,输入-10000p就负方向,绝对值的话你就什么都不用管,系统自己会运动到你需要的点位的

网友B(2018-08-30):
253模块属于西门子的运动控制模块,西门子的运动控制部分不是很好用, 耐特的PLC的运动控制,主机可以驱动4轴伺服或步进电机,用起来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