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请大侠们指点

楼主(2015-05-25):
今日遇到变频器停摆现象,开始能运行,没有指示灯亮显示如图:

楼主:
运行没有2分钟后就这样了:

楼主:
品牌与型号是:!!!!!

网友A:
百度经验说是面板接触不良,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含义是人机界面和主机的链接故障,查查链接线是否松动了。换一条试试

网友C: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建议您换个操作器试试。

    如果还是不行,建议联系我司售后:021-36567900*611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