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100的空间干涉信号怎么定义和使用的

楼主(2015-05-26):
DX100系列里的这些空间干涉信号是怎么定义和使用的?

网友A:
一般双机器人应用干涉区,干涉区1对应50080,以此类推,当机器人在干涉区1中时,50080接通,你需要修改用户梯形图,一般R1通用输出17~24对应R2通用输入17~24,反过来一样。这2个通用输入输出要用线接起来。当R1机器人在干涉区1中时,R2的IN17接通,这就可以互相控制了

网友B:
请问 DX100机器人干涉区域信号的输入和输出在哪里设置?请提供详细的步骤或TP画面

网友C(2015-12-02):
人才啊,电气互锁,呵呵,,,顶一个

网友C:
都没人来溜达溜达,,,整点资料整点人气,

哎呦,不错儿♪*^_^*♪……

网友(2016-03-31):
双机器人的工作站使用的最多,在干涉区,你来我往的交互信号,保证自己和对方的安全。

网友D:
同样想知道是怎么做的?弱弱问一下,干涉区在哪??

网友E(2016-10-07):
现在也正在看这个,理解为互锁,可感觉还有点什么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