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设置PG/PC接口调制解调器

楼主(2015-05-26):
西门子编程软件通信连接时无法接通,显示通信-“PC/PPI cable(PPI)为无线电/射频调制解调器”及“连接COM3 电话号码” ,而设置PG/PC接口里的属性-本地连接已经选择为COM3与设备管理器里的端口是一致的。

请问各位大神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还有就是点击“双击刷新”时会弹出 “调制解调器必须在线才能执行此操作”

网友A(2017-02-25):
我也是这样,你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