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con触摸屏levi777A地址映射到MODBUS OPC SRVER

楼主(2015-05-26):
想通过触摸屏的映射功能将HMI里的一个变量值映射到modbus opc server中方便其他第三方软件读取,通讯连接使用的是HMI的COM2口(COM2-485、usb转换器-电脑),使用的是485通讯,走modbus RTU协议(COM2-485、usb转换器-电脑),服务器软件使用的是iconics  modbus opc server 3.12,有大侠做过类似的项目嘛,求指导具体步骤和设置,

网友A:
下位机(PLC)接HMI(COM1),  HMI(COM1)和HMI(COM2)用地址映射功能,源地址是PLC地址,目标地址是MODUBS RTU 地址,   HMI(COM2)接PC的MODBUS OPC SRVER

网友A:
有不明白的,还是联系维控客服  0591-878688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