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机器人打磨应用

楼主(2015-05-26):
新手一个,只想想请各位大神指导下发那科机器人M-20IA应用于打磨的话,有没有软件上和硬件上需要增加的配置?不需要详细的型号,大致上讲下构成就行。不胜感激。

网友A:
你是打磨什么产品?机器人是抓产品还是抓打磨工具?如果需要换不同抓取的东西,机器人头部要装快换装置,我以前做过莫托曼机器人打磨,主要看机器人的规格,负载,精度,最主要是打磨过程中机器人的自动补偿(我之前是根据电机电流的变化来做的补偿),不然没有量产性。

楼主:
谢谢!

请问打磨过程中机器人的自动补偿(我之前是根据电机电流的变化来做的补偿)这部分功能的话是系统里集成好的嘛?

引用 网友A:
你是打磨什么产品?机器人是抓产品还是抓打磨工具?如果需...

网友B(2018-11-16):
我们用来抛光

网友C:
不错,楼主解释的很详细,对新人非常有帮助

网友D(2020-08-16):
都选项要求的,要根据具体工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