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FX3G通过RS232通讯

楼主(2015-05-26):
一 概述

组态软件可以通过三菱PLC的232BD通信模块与三菱FX3G系列PLC之间进行通信,本协议可以采用串行通信,使用您计算机中的串行口与三菱PLC进行通信。

二 PLC通讯方式以及参数的设置

FX系列PLC支持无协议的RS232和RS485通信协议两种通信方式,FX系列PLC与通信设备间的数据交换,设置方法如下:

1、首先打开plc编程软件GX developer进行参数配置,左侧导航器参数/PLC参数,双击出现FX参数配置如下图:

说明:标记1所示PLC的通讯通道,假如PLC上边装有多个通讯模块,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如果就一个通讯模块的话,这里不会显示);标记2所示和数检查一定要选上;标记3站号设置:就是PLC的地址;协议:选择专用协议通信;H/W类型:Regular/RS-232C;传送控制顺序:格式4。数据长度、奇偶、停止位、波特率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设置。(一般上按照上图设置)

2、由特殊寄存器D8120的内容指定,交换数据的个数、地址用RS指令设置,并通过PLC的数据寄存器和文件寄存器实现数据交换,在PLC程序中向D8120寄存器传送设置数据,参数包括波特率 、停止位和奇偶校验等,它们通过位组合方式来选择,这些位存放在数据寄存器D8120中。

使用说明:

如果D8120=HE880,则PLC通讯参数为:

通讯波特率:9600bps,

通讯数据位:数据位7位,无校验,1位停止位,

总数校验:有(即b13一定为1)

注:1)、D8120=HE881,则PLC通讯参数为:

通讯波特率:9600bps,

通讯数据位:数据位8位,无校验,1位停止位,

总数校验:有(即b13一定为1)

2)、D8120=H1886或者D8120=HC881,则PLC通讯参数为:

通讯波特率:9600bps,

通讯数据位:数据位7位,偶校验,1位停止位,

总数校验:有(即b13一定为1)

3、根据上面的通讯参数编写PLC程序,将参数传送给D8120。

4、设备地址的设置

D8121的设置根据站号的不同,不同的PLC设置不同的值,如站号为0,则D8121设置为H0。

5、进行参数设置完成后,把参数下载到plc中。

注意:设置后必须关PLC电源,再重新给PLC上电,以上设置才能生效。串口线要用交叉的线,232BD和计算机串口的接线方式为:2-3、3-2 、5-5、4-6、6-4。

三、组态软件通讯参数设置

1、建立设备驱动

2、按照PLC通讯参数,修改COM设置

3、由于已经选择“和数检查”,在这里使用默认参数。

点击完成设备驱动建立完毕。

有任何关于组态软件的技术问题或需要更多的技术资料,可以在微信(微信号:Realinfo)留下联系方式或者到http://www.realinfo.cc/交流。

网友A(2015-12-02):
不错,最好能有详细程序和电路,应用实例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