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904是什么含意

楼主(2015-05-26):
%DT904是在程序中是什么意思

F313 F%,%DT904,%DT900,DT914 是一个除运算吗

谢谢!

网友A:
D904是整型数据,加一个%变成放在D904D905中的浮点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904是整型数据,加一个%变成放在D904D905中...

网友C(2016-11-12):
你这个313用的有问题,本来就是浮点运算,被你整数了,应该%去掉,在914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