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MR-J3-A的问题

楼主(2015-05-26):
    大家好~我现在在使用三菱MR-J3-A的伺服驱动器进行实验,目前需要对该驱动器的电流环参数进行调整。在网上查了一下,有的人说电流环的PI参数是厂家已经设定好固化在里面的了。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调整电流环的PI参数??谢谢,盼回复~~

网友A:
您为什么要去调整电流环的参数  一般您调整位置环和速度环的增益和积分参数即可   也可以用软件的自我整定    电流环的相关参数很复杂的  在调整上  不仅仅是电流   还有电流的质量   再说 这个一般厂家不会开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