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线路问题

楼主(2015-05-26):
家里的照明灯和插座不能一起同时用,照明灯单独开的时候,没有跳闸。插座单独使用时也没有跳闸,就是照明灯和插座一起用的时候就跳闸了,什么回事?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过载了…………

网友B:
是漏电跳闸还是过载跳闸???

网友C:
楼主,你好

是不是所有的插座都是这样呢?

还是只试了一个插座,另外插座负载换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过载了…………

没有过载,就接了个9w的节能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漏电跳闸还是过载跳闸???

是漏电跳闸,

楼主:
照明灯都是9w的节能灯,总共才5个。单独开灯的时候不会跳。不开灯的时候,就只用插座手机充电也不会跳。但是一开灯,插座插上手机充电器就跳了,换其他插座用也会跳。

网友D:
家里的进线是三根线的吗?

如果是应该是插座接错线了,保护黄绿色线(PE)接在了工作零线(N)端,或者保护零线PE(黄绿)和工作零线N(蓝)短路。因为你的用电电器电流本身很小单个使用没有达到跳闸值,所以没跳闸。两个一起插上到了跳闸值,所以跳闸了。

如果是进线两根线,蓝线有接地短路。原因同上。

总之零线短路了!

网友E:
零线有短路的可能,查两个地方的零线。

网友F:
零线和保护线有混接的,都穿管里了不好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里的进线是三根线的吗?如果是应该是插座接错线了,保护...

是三根线进电箱的,一条火线,一条零线和一条地线。插座我拆开看了,没有接错线,也没有接在一起。单独用插座是没问题的,不管插上两脚插头还是三脚插头的用电器都可以使用,没有跳闸。不打上漏电开关的时候,打上控制灯的空开,灯就会亮起来,空开没有跳闸,但是把漏电开关打上去了,插座插上用电器,之后一打上空开,漏电开关就跳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零线和保护线有混接的,都穿管里了不好查啊

走线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零线有短路的可能,查两个地方的零线。

单独用插座是没有问题,说明插座线路是好的。单独开灯的时候,灯亮起来了,说明灯的线路也是好的。但一起使用,漏电开关就跳闸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零线和保护线有混接的,都穿管...

查零线和保护线,是否有接错的。

网友F:
照明回路不经漏保,只有插座经漏保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F:
照明回路不经漏保,只有插座经漏保保护。

现在就是一起使用就跳闸了,分开单独使用就不会跳,是什么原因?

网友G:
同意15楼的意见,规定中除了1.8m以下证明和卫生间照明接地保护。显然是照明电路漏电可能性较大。

网友D:
两个问题:分路开关处接错线。或者照明灯的工作零线与插座工作零线碰线。

照明的线路是这样的:三根线进线到家庭配电箱其中两根,红色L线(火线)、蓝色N线(工作零线)接入触电保护器上桩,从上桩挑出L线连接照明电路分配的单片断路器出线输往各照明灯,照明灯N线直接从触电保护器上桩出线连接,不经触电保护器。不能与有触电保护器保护的插座的零线短接与短路,以及其他线路短接。

插座的连接线是这样的:连接插座L、N线必须从触电保护器下桩出线分配各个需要触电保护的电器,输往各个插座。黄绿色的保护零线PE直接连接各个插座的PE端,不能与其他的线连接或短路。

根本的原因照明灯的工作零线与插座工作零线短接或短路。

网友H:
楼上的说法不好理解,进线N不都是公共的么?不管接灯还是插座,无非就是并联,不存在两个零线短路这种说法。建议楼主试试只有插座经过漏电保护器,灯不通过保护,单独一只空开控制。

网友D:
注意:经过触电保护器保护的N线与不经保护器N线是完全不同性质两条线!

网友:
肯定是漏电n和市电n混接了,另外灯是控n还是控火,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问题:分路开关处接错线。或者照明灯的工作零线与插座...

问题找到了,用的是单极的漏电开关。漏电跳闸只会断开火线,而下装的零线还和上装接通的。控制灯的火线从漏电开关上装接过去空开那里了

楼主:
对:   肯定是漏电n和市电n混接了,另外灯是控n还是控火,需查一下。 内容的回复!

控火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上的说法不好理解,进线N不都是公共的么?不管接灯还是...

用电器的零线回到漏电开关的上装和下装是有很大区别的

楼主:
灯的零线跟插座的零线并一起了,然后都回到漏电开关下装去了。而灯的火线就从漏电开关上装取电,搞到灯的火线和零线并不是一起接漏电开关上装或着下装。从而插座和灯一起使用就跳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