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就一个灯的问题,何必纠结

楼主(2015-05-26):
看到一张电路图,这个KM1得电为后续控制电路供电

一个电源指示灯直接并联在线圈旁边,这样对不对,会不会有什么弊端?

比较规范的做法,用接触器的常开接通灯,我这样认为的。

不知道哪种交合理。

网友A:
不对 重新画

网友B:
我怎么觉得都可以呢

网友C:
    你的灯的接线怎么在 接触器的 主走动的 外面呀 ?

网友D:
   比较规范的做好就是将 KM1 的辅助触点用于灯的控制

网友E:
应该是原来的才好吧,指示灯还可以释放线圈电感

网友F:
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网友G:
当然是原来的好呢,你想你的一个指示灯会有啥问题了,反之你用他的触点去控制后续不是更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原来的才好吧,指示灯还可以释放线圈电感

————————————————

了解,怪不得有些柜子操作中,接触器断电了,但是灯会微微两下。

网友H(2015-06-27):
与线圈并联是一种错误的做法,首先灯是做为指示用的,它指示的是线圈(或者是负载)是否得电,其次从原理图分析,你的灯是由开关SA02控制的,也就是说SA02闭合指示灯亮,并不代表负载得电,假如你的线圈坏了呢,灯仍是亮着的,原则上是指示哪个终端就用那个终端控制指示灯,以上仅为个人见解。

网友I:
如果KM1坏了,灯照常亮.并在线圈上不适合做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