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贴——电源指示灯,大家投票?

楼主(2015-05-26):
翻了4套图,发现电源指示的设计还是比较多

大家针对这四种情况,谈谈自己的看法

并投票,自己通常用哪种方式。

————————————————

我只说说图4的接法

这个接法也没有错,但是对灯的要求必须是380VAC接入的。

如果没有接灯的那相没有电,不知道灯会不会有异常呢?

个人觉得:用接触器空开后面,再用起保停控制接触器供电,用触点接通电源指示。

(不过多些器件,占用空间,能省的基本都省了。)

看了三菱的控制器手册,基本都是推荐用起保停电路供电源。

——--

1,2图的电路,都是220V

3图是24V电源指示,针对不同电源电路,采用的方式也多种多样。

————————

欢迎

电气攻城

             ,%%%%%%%%,

           ,%%/\%%%%/\%%

          ,%%%\c "" J/%%%

 %.       %%%%/ o  o \%%%

 `%%.     %%%%    _  |%%%

  `%%     `%%%%(__Y__)%%'

  //       ;%%%%`\-/%%%'

 ((       /  `%%%%%%%'

  \\    .'          |

   \\  /       \  | |

    \\/         ) | |

     \         /_ | |__

     (___________)))))))

回帖点评。

网友A:
个人认为第二种接法

网友B:
1,2都有用过。

网友C:
只要灯能亮  其他都是次要的

网友D:
我一般都用第4种,但会加2个保险,用保险不是空开。

第2种其实与第4种是一样的,只不过我基本不用零线,除非有功率设备是220V。

因为这样能非常直观的反应主回路的带电状态,总空开处于闭合状态,表示处于上电待机、准备、运行状态,有电源就亮灯,无电源就不亮灯。

这个关键还是看,指示灯是需要表示的是什么?如果是表示机柜是否有电源送达,那就第2、4种,4种加保险更优。

网友E:
这4张图是用途不同,想用来表示电源有无,就必须直接连接到电源;想指示开关状态,就要与开关触点串联或并在线圈上,没区别。

尽量选低压,如24V的,功耗小。

网友F(2018-09-03):
电源指示灯不需要带个保险吗?

网友G:
我觉得第二种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