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怎么电脑连接在线监控

楼主(2015-05-26):
公司的PLC CPU是224cn  我用PC/PPI 485电缆连接电脑 选择CPU 型号  点击读取PLC时 弹出提示“无法建立与指定地址的连接,可能是无效地址或不存在的地址”,点击通信时地址一直1-126重复闪动。点击程序块的主程序却没反应。请在行的师傅帮忙指点操作步骤。谢谢咯  如果有PPT 能不能发份给我学学  QQ 80791319

网友A:
PC/PPi电缆看你是不是用西门子原装的,国产的虽然能用但是不是很稳定,同时PC/PPI通讯还有一个波特率的问题,你能找到网络,应该说电脑和编程电缆的连接应该是正常的,不过也可以检查一下,如果使用正规的PC/PPI通讯电缆,它上面有六个DIP开关,一般都关闭就可以了,在搜索PLC时,你应该可以看到编程电缆上有一个指示灯会一直闪烁,说明电脑正在通过编程电缆发送命令数据,如果不闪烁,说明编程电缆的本地连接没有设置好,还有就是有个波特率的问题,设置成搜索所有波特率。另外,如各PLC原来就有程序,在通讯时,最好将PLC的运行开关设置在TERM位置。

网友B(2018-08-30):
PLC使用PC/PPI 电缆时候要注意连接到哪个COM, 并要在编程软件上选择正确的COM口, 如果没有做选择,将可能无法通信。

网友C:
大量回收闲置西门子PLC模块、触摸屏操作面板、变频器等,新旧不限!158-0616-2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