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C300组态下装激活不成功
一直在、迷惘

楼主(2015-05-26):
求助各位大神,我初学honeywell,在下装激活C300总是报错,不能激活,大概就是通讯的问题,我想请问单机仿真需要怎么处理通讯问题?(我装的是虚拟机)

网友A:
你在虚拟机里做,首先你建立的应该是虚拟的控制器,然后还应该填入IP,不知道IP就填LOCALHOST,这样就没问题了

一直在、迷惘

网友:
请问一下,那怎么建立虚拟控制器,我看到在C300属性里面,虚拟控制器那项是灰掉的?

能不能稍微详细一点,我才学习的honeywell的东西,谢谢好心人了!

网友B(2015-07-08):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那怎么建立虚拟控制器,我看到在C300属性里...

虚拟控制器只能是单控制器,不能组态成冗余的;也有可能是你这个系统没有购买仿真权限

网友D(2016-03-21):
您好,可以给我一份组态的软件吗  .

网友E(2017-08-10):
跪求一份软件70359706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