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使用及维护

楼主(2015-05-27):
摘要:随着自动化领域的不断发展,通用变频器的应用愈加广泛,变频器的工作状况如何直接影响设备的运转,为确保通用变频器的正常工作,本文就变频器使用和维护的注意事项向大家介绍。变频器的功能越来越强大,可靠性也逐渐提高。但是如果使用不当,操作失误,维护不及时,仍会发生故障或运行状况改变缩短设备的使用寿命。因此,日常的维护与检修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变频器 变频器检查 检修 维护

1 变频器选型注意事项

1、采用变频的目的

2、变频器的负载类型:特别注意负载的性能曲线,其决定了应用时的方式方法。

3、变频器与负载的匹配问题

(1)电压匹配  变频器的额定电压与负载的额定电压相符。

(2)电流匹配  一般情况下,变频器的额定电流与电机的额定电流相符。对于特殊的负载则需要参考电机性能参数,以最大电流确定变频器电流和过载能力。

(3)转矩匹配  这种情况在恒转矩负载或有减速装置时有可能发生。

4、在使用变频器驱动高速电机时,由于高速电机的电抗小,高次谐波增加导致输出电流值增大。因此用于高速电机的变频器的选型,其容量要稍大于普通电机的选型。

5、变频器如果要长电缆运行时,此时要采取措施抑制长电缆对地耦合电容的影响,在这样情况下,变频器容量要放大一档或者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安装输出电抗器。

2 变频器安装注意事项

2.1 首先确认变频器的安装环境

(1)工作温度  变频器极易受到工作温度的影响,为了保证工作安全、可靠,变频器一般应安装在上部,并严格遵守产品说明书中的安装要求,绝对不允许把发热元件或易发热的元件紧靠变频器的底部安装。

(2)腐蚀性气体  使用环境如果腐蚀性气体浓度大,不仅会腐蚀元器件的引线、印刷电路板等,而且还会加速塑料器件的老化,降低绝缘性能。

(3)振动和冲击  装有变频器的控制柜受到机械振动和冲击时,会引起电气接触不良。安装时除了提高控制柜的机械强度、远离振动源和冲击源外,还应经常对其进行检查和维护。

(4)电磁波干扰  安装时所有的电器均应可靠接地,连线应选用屏蔽控制电缆,且屏蔽层应接地。如果处理不好电磁干扰,往往会使整个系统无法工作,导致控制单元失灵或损坏。

2.2 变频器的接地

变频器正确接地是提高系统稳定性,抑制噪声能力的重要手段。变频器的接地应和动力设备的接地点分开,不能共地。

3 变频器日常检查

3.1 运行数据记录,故障记录

每天要记录变频器及电机的运行数据和参数,与合理数据对照比较,以利于早日发现故障隐患。

变频器如发生故障跳闸,务必记录故障代码,和跳闸时变频器的运行工况,以便具体分析故障原因。

 3.2 其他日常检查

每两周进行一次,检查记录运行中的变频器输出三相电压,并注意比较他们之间的平衡度;检查记录变频器的三相输出电流,并注意比较他们之间的平衡度;检查记录环境温度,散热器温度;察看变频器有无异常振动,声响,风扇是否运转正常等。

4 变频器定期保养

每台变频器每季度要清灰保养1 次。保养要清除变频器内部和风路内的积灰,脏物,将变频器表面擦拭干净;变频器的表面要保持清洁光亮;在保养的同时要仔细检查变频器,察看变频器内有无发热变色部位,水泥电阻有无开裂现象,电解电容有无膨胀漏液防爆孔突出等现象,PCB 板有否异常,有没有发热烧黄部位。保养结束后,要恢复变频器的参数和接线,送电,带电工作在3Hz 的低频约1 分钟,以确保变频器工作正常。根据使用环境,用户可以3个月或6个月对变频器进行一次定期检查。

5 变频器常见故障的处理

一般来说,变频器“故障或报警”可以

分为变频器故障或报警、变频器接口故障或报警和电机故障或报警三种。也可以分为有“代码显示”故障或报警和没有代码显示故障或报警二种。当变频器出现了故障或报警,可以使用以下方法进行排除。

5.1 参数设置

变频器操作面板是最重要的人机操作界面,它不仅能够实现参数的输入功能,还能实现频率、电流、转速、线速度、输出功率、输出转矩、端子状态、闭环参数、长度等物理量,以及对这些物理量进行在线存储与修改,以及变频器故障的基本信息,所有这些都可以为变频器的故障排除提供必要的信息。

5.2 报警发生时的注意事项

由于变频器的很多故障或报警是源于参数设置不当或者参数需要优化,因此通过参数设置来消除故障报警这是一种最简单的办法。

当选择自动重启动功能时,由于电机会在故障停止后突然再启动,所以应远离设备。

操作面板上的“STOP”键仅在相应功能设置已经被设定时才有效,特殊情况应准备紧急停止开关。

如果故障复位是使用外部端子进行设定,将会发生突然启动。请预先检查外部端子信号是否处于关断位,否则可能发生意外事故。

 5.3 变频器简易故障处理及报警的排除步骤变频器的很多简易故障往往只需要根据变频器说明书的提示即可完成,包括电机不转、电机反转、转速与给定偏差太大、变频器加速/减速不平滑、电机电流过高、转速不增加、转速不稳定等。

变频器故障或报警时,一般都需要遵照以下步骤进行排除:

(1)故障机受理,记录变频器型号、编码、运行工况、故障代码等信息;

(2)变频器主电路检测;(3)变频器控制电路检测;

(4)变频器上电检测,记录主控板参数,并根据故障代码进行参数设定;

(5)变频器整机带载测试;

(6)故障原因分析总结,填写报告并存档。

6 结束语

变频器的维修工作是一项理论知识、实践经验与操作水平的结合的工作,为保证设备能安全稳定的工作,务必在工作中及时维护和保养变频器。文中谈及的方法都是在学习和实际工作中总结的,可能有更多好的、简便的维修方法。要经常阅读一些有关的书报杂志,开拓思路,给维修工作以启迪,并将这些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实际工作中,不断提高,降低变频器的故障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