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帮帮忙

楼主(2015-05-27):
高手们帮帮忙,程序写入plc是灯PROG.E闪烁,说梯形图错误,出错步29

网友A:
29步里面Y000那个指令是否是下降沿之类的(没见过这种指令的PLC),

网友B:
第24步和29步是不是Y000同一个输出点啊?双线圈了吧

在仔细一看貌似你都是Y000输出啊。咱能把Y000的条件汇总到一起吗?

看指令很想三菱的,三菱什么时候可以直接接输出了?

网友C:
程序中出现了双输出,应把2个输出的Y000用2个变量替代,替代后集中输出。

楼主:
谢谢,这是PLC实训项目教材中的一个项目,教材上的程序,但写不进PLC

网友D:
你这个语法就有问题 29到72步之前的这段程序都要直接和左母线连接 我不知道你这样写是什么意思

网友E:
y0 直接接左母线,太强啦吧。

网友F:
 29步左母线和X001之间加个开点M8000就行

网友G:
貌似7楼说的对。29步和73步同样的问题。

网友H(2015-07-05):
这么明显的错误,我手有点抖,……

网友I(2015-09-24):
没有看到是STL触点后面的母线么,当然可以直接连接

网友J:
直接连输出是要分情况的,24这段程序没错,但像29段程序就不行,必须加一触点

网友K:
顺序控制可以双线圈呀

网友K:
24步Y0前面你加个M8000运行也太直接了吧

网友L:
24和29步都有y0,双线圈了

网友M(2015-12-01):
29步Y0做下降沿开关啊?和73步Y0 Y1 Y2应该用中继电器M再到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