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G120变频器与S7-300之间的 PN 通讯

楼主(2015-05-27):
S7-300与G120 PN通讯

1 系统要求

• PC机:安装STEP7和Starter软件
• G120装置:选择支持PROFINET的控制单元,CU240S PN 或CU240S PN F
• S7-300机架:需要选择支持PROFINET的CPU,本实验使用CPU317-2DP/PN
• PROFINET 连接电缆
网络连接如下图所示:

2 G120和S7-300之间的PN连接和设置

2.1 设置通讯接口

• 选择TCP/IP接口

• 分配IP地址

2.2设置PG/PC

2.3分别对CPU和驱动装置G120分配相应的网络地址

• 点击 Edit Ethernet Node编辑站点信息

• G120 的IP地址须由控制器来分配,在变频器内部可以通过参数r61001来读取

• 确保硬件组态中的Device name与设备已分配的Device name一致,否则CPU会报通讯故障

2.4 对变频器进行组态并把它连接到PROFINET网络中

2.5 选择报文结构
• 根据实际需要,选择相应的报文结构。此处选择的报文结构应与变频器参数P0922中设定的一致。如果不一致,会出现F00401故障。

2.6 G120(CU240S PN F)相应的参数设置

3 周期性通讯数据结构
周期性通讯的报文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 过程数据PZD:
过程数据包括控制字 (状态信息) 和设定值 (实际值)。必须要将控制字的第十位置“1”选择由PLC来控制变频器,这些过程数据才能在变频器和PLC之间传递。
• 参数通道Parameter Channel:
这一数据区用来对参数的值进行读/写操作,可以用来监控或者更改变频器的参数。

• 数据结构如下表所示:

• 参数标示符PKE:

√ PNU:bit0~bit10,表示参数号 ,有效范围 0 到 1999。如果参数号≥ 2000 ,则必须在参数通道的第二个字IND(参数变址)的高字节位 (非周期通讯) 或低字节位 (周期通讯) 添加页号;
√ SPM:bit10,保留位,总设为0;
√ AK:bit12~15,表示请求或应答的标识符。
AK响应标示符:

AK请求标示符

• 参数索引号IND

√ 高字节(bit15~bit8),用来表示参数的下标号;
√ 低字节(bit7~bit0),表示参数的页号。其中有效位是bit7~bit4。与PKE中的PNU共同确定参数号。例如P2240.1,需要将IND写成0180。
√ 参数索引号IND,在非周期数据传输模式下,高字节和低字节表示的意义对换,例如P2240.1需要写成8001。

• 参数值PWE

√ 当使用PROFIBUS进行数据通讯时,参数值(PWE)是双字形式 (32位)。并且在一个通讯报文中只能传输一个参数的数值;
√ 如果该参数为32位的数据类型,则会包括PWE1(高字位,PKW的第三个字)和PWE2(低字位,PKW的第四个字);
√ 如果操作的参数是16位的数据类型,则只会由PWE2 (低字位, PKW的第四个字)来表示,此时需要在PROFIBUS DP Master 中将PWE1(高字位, PKW的第三个字) 置为0。

• G120周期通讯报文结构:PROFIdrive规范规定了不同的报文类型。进行循环通讯的报文包含具有特定意义和顺序的数据包。SINAMICS G120变频器具有下表中所列的报文类型:

对于报文353和354,软件版本在V3.0及以上的G120/G120D控制单元CU240S/DP/DP-F 才有。 也就是说只有V3.0及以上的控制单元才有PKW结构。

过程数据:

当选定某种报文结构(报文999除外)时,相应的BICO连接将被确定,并且不能修改。如果P0922 = 999,将保持当前的BICO联接,但是可以对其进行更改。

• 控制字1

常用控制字:
047E 运行准备
047F 正转启动
注意:如果只发主给定频率,则控制字1的第10位也必须置为1。

• 状态字1

4 程序举例

4.1 过程数据PZD-MOVE指令

如果只需要简单地控制变频器的启停和速度,就可以使用MOVE指令。本例中控制字1给047F,变频器运行;速度给定是12.5Hz。

• 程序

• 变量表

4.2 SFC14/15

如果需要通过参数通道读取或修改变频器的参数,可以使用SFC14/15。本例中通过SFC14/15来读取和修改变频器的参数。

• 程序

• 修改参数P2240.0,变量给定如下:

• 读取参数P2240.1,变量给定如下:

• 从Starter软件中读取P2240参数:

网友A(2015-11-21):
不错 非常好的东西

网友B(2016-09-18):
非常不错的资料,很详细,已下载存档,作为工程项目参考。

小小!

网友(2016-11-19):
找了很久,是我需要的。多谢

网友C:
感谢楼主,东西真的很棒。

网友D(2017-05-12):
感谢楼主分享,写的很详细,收藏了

网友E(2017-08-18):
感谢楼主分享,写的很详细

网友F:
感谢楼主的免费分享,谢谢

网友G(2019-02-20):
非常不错的资料,很详细,已下载存档,作为工程项目参考。

网友H(2019-08-16):
非常不错的资料,很详细,已下载存档,作为工程项目参考

网友I:
感谢楼主,真心感谢.顶一下

网友I(2019-09-15):
谢谢楼主!非常感谢你助人为乐的精神!

网友I:
太感谢了   好东西啊啊

网友I:
不错的实例 值得看看

网友J(2019-12-03):
引用 网友B:
非常不错的资料,很详细,已下载存档,作为工程项目参考。

网友K:
正好用到,真好下载楼主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