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脉冲干扰问题

楼主(2015-05-27):
近期接到一个工程,机器用PLC发脉冲,做位置模式控制,配3个安川400W伺服轴。在装机调试,用安川调试软件及用辅助功能Un00C监控驱动器接受到的脉冲计数器,在PLC不发脉冲时,驱动器出现不规则的70-350个干扰脉冲。求分析这一现象及如何解决干扰问题。

网友A:
具体应该是您现场的安装规范性问题吧    70-350是随机变化的 ?

网友B:
控制线两头的屏蔽有没有接呢

网友C:
现场有干扰,接地要做好

网友D:
控制线的屏蔽线只能接一头。。另一头悬空。。防止两点间电势不一样

引用 网友B:
控制线两头的屏蔽有没有接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控制线的屏蔽线只能接一头。。另一头悬空。。防止两点间电...

是要防止两点电势不同,理论上要另外用足够粗的接地线保证两边的外壳在同一电位。不过,实际情况则要看现场具体情况了,伺服本身就是干扰源,如果现场的“地线”没谱,局部按照理论来可能有负作用。

网友F: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可以配个稳压器。

    建议不要在此情况下使用机器人,整流器容易被击穿。

   (客户使用不当是不在保修范围内的)。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