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养维护才能不缩短磁翻板液位计的使用寿命

楼主(2015-05-27):
磁性浮子液位计适用于开放或压力容器内的液体测量,是一款使用较为广泛的液位高度测量仪表。如何保养维护才能不缩短磁翻板液位计的使用寿命,如果没有正确的保养知识,会导致仪表的寿命严重缩短。首先来看下磁翻板液位计的结构。 磁翻板液位计安装在桶槽外侧或上面,用以指示和控制桶槽内的液位高度的一种控制仪表,指示器由磁性色片组成,当本体管内的磁性浮球随液位上升时色片翻转,即可显示液位高度。也可在本体管上加装磁性开关或远传变送器,输出开关信号或模拟量信号。适合用于高温、高压、耐腐蚀等场合,可就地显示和远程控制。 由于磁翻板液位计是一种结构较为简单的仪表,保养维护十分方便,也很少需要维护,只要在安装正确的前提下,一般是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的。以下即为液位计的一些安装要求: 1液位计安装必须垂直,以保证浮球组件在主体管内能上下运动自如。 2最好在容器与液位计之间装截止阀,以便清洗和检修液位计时切断物料。 3液位计主体管周围不容许有导磁体靠近,否则直接影响液位计正常工作。 4液位计安装完毕后,需要磁钢进行校正,对翻柱导引一次零位以下显示红色,零位以上显示白色。 5液位计投入运行时应先打开下引液管阀门让液体介质平稳进入主体管,避免液体介质呆着浮球组件急速上升,而造成翻柱翻转失灵和乱翻。(若发生此现象待液面平稳后可用磁钢重新校正) 6因运输过程中为了不让浮子组件损坏,出厂前将浮子取出液位计测量管外。待液位计安装完毕,打开底部排污法兰,再将浮子重新装入管内,注意浮子重的一头朝上,不能倒装。 注意了以上几点,相信磁翻板液位计的使用寿命将大大提高,加上根据介质的性质选择正确的材质,正常的工业生产中是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