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转485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5-05-27):
有一个四线制的485接口,我现在通过电脑有USB转232转485的通讯A,B两线制通讯起来,发送指令,接收到的信息不是所要求的信息,我用了两个USB转232的串口都试了下,接受的信息也不一样.例:发送S0000CR,应该接收到ID0000CRLF  可接收到的只是rrrR,是不是硬件上的问题?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根据经验,应该是编写时候发送 请求的命令错误

网友B:
硬件不会中途丢失,硬件就是做一个过桥作用

网友B:
硬件要么就是通信,要么就是断路不通

网友C:
还是应该检查发送和接受的编码问题,属于通讯问题,和硬件没有多大关系;

网友D:
首先你的提法就不对,没有四线制的485,四线应该叫422,你最好去买一个232转422的接口。。因为422是全双工的,485是半双工的,能不能接还需要看看实际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的提法就不对,没有四线制的485,四线应该叫42...

问厂家了,说可以把两个A-短接起来接485的A,两个B-连起来接485的B。可发送出去就是接受不到正确的,又订了一条好点的USB转485,等到了试下。

楼主:
换了一条线可以了

网友E:
485通信的接线方式分两线和四线,两线的见得比较多,

网友F(2018-08-30):
485 只有2线的, 没有4线制的,  另外USB232,232再转485的如果在232485这头是无源连接, 将有可能通信信号不可靠, 最好使用有源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