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期维护橡胶制品称重配料系统不可忽视

楼主(2015-05-27):
维护的目的主要是保证系统最高的可用性。对于橡胶制品生产过程称重系统来说,当秤出现故障时,公司在系统故障过程中无法继续生产,还需要替换或维修损坏的部件,修复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费用(以及相关人力费用)。最佳的方法是让你的秤永远不出故障,以避免意外的系统故障所造成的损失。因此定期维护橡胶制品称重配料系统不可忽视。

称重配料系统的定期维护部分:秤体、称重传感器、接线盒、接线电缆、控制部分等几部分组成。

一、秤体

1、观察秤体是否变形、腐蚀,以免影响秤的结构强度和寿命。

2、观察秤体是否水平。秤体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各传感器或附件可能会出现一定的磨损、  变形 现象。如果各传感器及附件变形不均匀,就会导致秤体的倾斜,产生角差。

3、秤体上或秤体周围有无污物,秤体内有无结块。秤体上进料出料机构有无不畅、进出料阀门等有无漏料。

4、秤体如果有限位的,要检查限位间隙是否合理,限位螺栓与秤体不应碰撞接触。

5、检查气源的压力、气动三元件是否正常。在室外使用的秤体,如有排水设施的,要检查排水设施是否畅通。

二、传感器与接线盒

1、传感器或附件的紧固螺丝有无松动、变形。

2、传感器接地线、回流电缆有无松动,锈死。

3、接线盒进出电缆的防水接头、电缆接线有无松动,接线盒有无上潮,尤其是接线盒在室外使用时要注意。

三、仪表及控制箱

1、检查秤是否准确(校秤),尤其是使用了多传感器的秤(超过3个传感器)。

2、检查从接线盒到仪表的电缆有无绝缘破损、受挤压或折损等情况。

3、检查仪表到电脑或PLC的通讯电缆有无绝缘破损、受挤压或折损等情况。

4、控制箱定期除尘,尤其在灰尘比较大的场所。

橡胶制品称重配料系统主要承担工艺过程建模、批量的运行、配方管理、批量历史数据库、报表及安全性、查询批量运行状态、设定批量运行过程中的有关参数等任务。此外,通常当系统正常运行时,它作为工艺操作员的一个独立的人机界面,也担任直接操作现场作业的任务。因此维护它是必要的工作,维护的目的主要是保证系统最高的可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