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熟悉三菱20gm定位模块的大神帮忙

楼主(2015-05-27):
用的是fx-3u+20gm   由于工艺要求 要将参数23 设置成5(插补剩余距离有效模式,这样在插补时按下停止键会停止再次启动可以走剩余的距离)。现在问题是如果发现存在危险 按下急停按钮之后 在启动复位时 会先走完剩余距离 再做复位动作。如何才能消除在复位时走上一次剩余距离的动作。。谢谢了

网友A:
早已忘记了,只能自己看手册吧

楼主:
恩恩。。问题已解决。。

引用 网友A:
早已忘记了,只能自己看手册吧

网友B(2016-05-31):
我最近用三菱FX2N-20GM做点胶机,走直线插补时,走的距离与实际距离相差4mm,想请教下,可以交个朋友吗

楼主:
加我qq 736893878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用三菱FX2N-20GM做点胶机,走直线插补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