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大和最小的变频器??

楼主(2015-05-27):
     首先得和各位申明,本人不想在此弄个闹剧。只因前阵子我的孩子在物理课上的电磁知识方面有了些迷茫,本人跟他讲了几下后,为了提高他学习的兴趣,就吹嘘起来了变频器,小伙子还有点意思,他随口问我世界上最大的变频器有多大,我楞了下,说这问题太大,一下子不好回答,他紧接着说哪回答个小问题的,世界上最小的变频器多小?-------我刚和他说:遇到问题不要退缩,要剖根问底的才能进步-------这不轮到我自己了!!!我在百度上找过,但没专业的,求各路大侠了。

网友A:
  我们公司 最小的  0.37KW 的

网友B:
我也没见过。。不过可以考虑一下。。所谓变频器,一定是用在三相交流电机上,所以最小最大都要配电机,如果变频器没有可配的电机,生产出来有什么用?三相最小的电机是0.37KW,最大是315KW,所以变频器最大与最小也是与之相匹配的。

网友B:
补充一点,也许你会说是不是有更大的电机?你可以考虑一下,如果电机再大,起动电流多少?线路负荷多少?需要多大容量的变压器??等等。。

网友:
调查看看 百度上面有答案没

网友C:
目前我用过最小的变频器,安川是0.2KW,见过最大的变频器,10KV输入,容量2750KW,电机2500KW,再大的或者再小的我没有见过了

网友C:
估计再小的话,只有小型电动工具或者什么家用电器的变频控制了

网友D:
据我所知,见过380V系统的最大的变频器350KW,最小100W,200W都有的。

其实高压变频器功率想到大的超过兆W级别的都有。

网友E:
最小的100W,纺织机械上的,板式。

   大的4,000kW,在水泥厂也不算什么。

再大的,听说过,6脉冲的,钢厂、化工用,同事说大得很,超出我的理解范围。

再一步扩大范围,变频器改为变流器,那么高压直流输电中的换流站也算吧?那就太大了!

网友F:
确实比较难答啊...要说变频器最小的我也只见过0.37KW的,最大的嘛刚跟厂家定了一台三相380V450KW的。

那世界上最小的和最大的是多大?是实实在在不知道...

楼主索性给孩子讲讲电机拖动原理,变频器原理,变频器应用...说不定能激发孩子的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实比较难答啊...要说变频器最小的我也只见过0.37...

 当时就是这样的想法,才引出这个问题的呀

网友C:
上海奉贤换流站、内蒙古上海庙换流站等等都是10000MW的换流站,按照“第五季冰川”说的,这个应该算目前最大规格换流站--变频器了

网友C:
10000MW的换流站,可以供应上海25%电力了

网友G(2015-08-29):
我想问一下:什么叫变频器?

四分之一瓦直流变压装置算不算变频器?

n兆瓦直流输电升压装置呢?

网友H:
电机最小最大还得看电压是多少,小的不好说大的高压电机本人亲自维护过1085KW的同步机。

网友I:
据我所知,最小的是0.2kw的是安川的,最大的就是去到400kw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