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有一个乘法器除法器的方框图如何化简?

楼主(2015-05-27):
带有除法器与乘法器的方框图如何化简?

网友A:
图中带一个“乘号”一个“除号”的,就是除法器,因为乘法器可以互换,所以标一个就行,除法器被除数与除数应该分开,所以标乘号的是被除数,标除号的是除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带一个“乘号”一个“除号”的,就是除法器,因为乘法...

大神可知道怎么化简这个方框图,??想把它化简成有负反馈的框图。

网友A:
我照你的图建了个模型,有没有兴趣联系一下?

网友A:
不用化简,这样挺好啊!看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