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Soft和WPLSoft哪个好用?

楼主(2015-05-27):
买的EX2系列PLC,目前就一个CPU,没有其他模块,编程软件用的的WPLSoft,才开始用,不是很会,不用组态,没有功能块,编程不是很方便,不知道ISPSoft会不会好用点。前辈们用的哪一个软件呢?

网友A:
ISPSoft 会相对好一点,WPL,唉,忧桑

网友B:
肯定是ISPSOFT啦!WPL是入门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ISPSOFT啦!WPL是入门级的。

网友D:
普通应用无所谓

网友E(2015-07-24):
那智能看你以前是喜欢用什么软件,两个都是仿的只是仿的对象不一样

网友F(2018-06-08):
两个都是仿的只是仿的对象不一样

网友G:
要看你用的PLC,还有WPL会简单一些

网友H(2018-09-11):
引用 网友E:
那智能看你以前是喜欢用什么软件,两个都是仿的只是仿的对...

网友I:
刚刚开始学台达,一直用WPL,看看前辈们都用的啥

网友J(2018-11-12):
我才刚开始学,都是用的WPL

网友K(2021-02-24):
选用什么型号的PLC就用什么样的编程软件

网友L(2021-04-24):
ISPSOFT垃圾中的垃圾,仿得不三不4的

网友M:
wpl上手简单,isp程序大的话,比较好!

网友N:
为啥别人都搞一个软件,他要搞两个出来,累不累啊

网友O(2021-06-02):
用WPL好用

网友P(2021-07-21):
喜欢WPL编程风格就用WPL,喜欢模块化编程就用ISPSOFT

网友M:
初学者wpl,高阶一点ISP

网友Q(2021-10-14):
我就是回复下赚点积分

网友R:
引用 网友D:
普通应用无所谓

网友S(2022-01-07):
提高不多,只是把横着的方块改成立着的了,哈哈

网友T:
WPL bug会多一点。现在是用ISP,比起欧姆龙基恩士,差距也是挺大的。

网友U:
一开始用的wpl,最近开始学习用ISP,操作不习惯,特别是一行程序原先只有一个输出,需要在增加一个,可能要删除中间所有条件,添加多个输出点后,在输出点前面添加条件

网友V(2022-02-08):
习惯问题!核实自己就好!